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

楼主(2010-09-08):
图中运放正向输入端电压为5.005V,反向输入端电压为6.314V,输出端电压为8.792V,根据运放放大特性Vout=Vav(Vp-Vn),Vav也太小了吧,并且极性也反了(Vp<Vn)。

我对运放的理解:只有运放处于深度负反馈情况下,才有虚短、虚断的说法。
我对上图运行过程的理解:系统一上电,Vp等于5V,Vn等于0V,然后运放输出最大值,然后三极管导通,Vn增大至接近Vp,运放从饱和变为放大状态。我的分析是否正确,还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Q1的集电极和基极怎么连在一起了?

网友B:
这个电路的R5,R2阻值太小了,而运放的输出能力很小(一般20mA左右),所以在这里运放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形同虚设),其负端电压和输出只由R2,R5和Q1决定(Q1相当于二极管),而正端电压只有D4,D5,R1和R6决定。

楼主:
这个电路的R5,R2阻值太小了,而运放的输出能力很小(一般20mA左右),所以在这里运放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形同虚设),其负端电压和输出只由R2,R5和Q1决定(Q1相当于二极管),而正端电压只有D4,D5,R1和R6决定。 ...
引用 网友B:

我的目的是让运放做电压跟随器,控制通过R2的电流。
正向输入端电压为控制电压,为方便仿真,这里给了5V定值。
R2、R5阻值取这么大,是因为我想让电流为1A左右,如果阻值增大,很难供应高电源。
三极管基级和集电极不连接的话,三极管不会导通,故连接。

网友C:
4楼:
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联接,就成为二极管了,没有电流放大,你还怎么扩流?

楼主:
maychang 前辈怎么说?基级和集电极连接在一起就不可以扩流了吗?电流由运放输入电压和R2电阻定,Uce>=0时导通。不是这样吗?

网友C:
6楼:
基级和集电极连接在一起,运放的负载只有2.5欧姆,运放的最大输出电流才多大?

楼主:
Q1、R2构不成反馈回路吗?
我理解是: 虚短,所以Vn=Vp=5.055V,
电流=Vn/R2=1.011A,
Uce=12V-(R5+R2)*I;
I=1.011A(运放输出的基级电流忽略)

我有点没理解你们意思,能否再细点?

网友C:
受运放最大输出电流的限制,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无法虚短。
注意:三极管已经没有电流放大作用。

楼主:
我再好好消化吸收下,谢谢maychang了!

网友D:
maychang 前辈怎么说?基级和集电极连接在一起就不可以扩流了吗?电流由运放输入电压和R2电阻定,Uce>=0时导通。不是这样吗?
引用 楼主:
[/quote

扩流一般用射极跟随器,没听说过基极和集电极接一起能扩流

网友E(2011-12-12):
终于找到了,向大家学习:)

网友F:
用射极跟随

网友G:
楼主是想设计一个V-I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