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arm板,关于扇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8):
初用cadence,画一BGA400的arm板,关于扇出有个问题请教,
BGA 焊球0.3mm 间距0.5mm 做的封装焊盘尺寸0.254mm,请教扇出的过孔设置多大合适?
谢谢!

网友A:
跟你个图参考下

楼主:
几天没来了,谢楼上,资料我有,但是我还是没办法下手,球距20mil 球径10mil,那via与焊盘的间距都没有了,哪位做过类似的项目,给点建议?
听说这么密的要做盲埋孔了,哪位能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B:
OV9650画的是球距31mil 球径14mil,两层板用15mil的via外径没有干扰。

楼主:
楼上的能发个图看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