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诡异的难题,求教!!!

楼主(2010-09-08):
stmia r0!,{r1,r2}   //r0值为0x4027e4c,r1和r2值都为0
bne addr_right      //这一句为伪代码
assert                  //这一句为伪代码

执行第一句前r0值为0x4027e4c,可是执行完第一句以后就assert了。
理论上,执行第一句后r0的值应该加8,即0x4027E54,应该不会影响z标志位,那么为什么没有跳转到addr_right处继续执行呢?
(补充一点,当前工作在thumb状态,而且加入了-zo编译选项)

网友A:
执行第一句后r0的值应该加4,即0x4027e50;
执行此指令:stmia r0!,{r1,r2} 后,是将r1,r2的数据存储到r0指定的地址(0x4027e4c)内;
BNE指令是“不相等(或不为0)跳转指令”;
因为这时r0的数据不为零,当然就不会跳转到addr_right处继续执行,而去执行assert

楼主:
up,继续求解

网友B:
用的什么编译器啊?

而且你那个判断完全没必要吧。&(g_test.m1),变量的地址怎么可能为0.

楼主:
用的什么编译器啊?

而且你那个判断完全没必要吧。&(g_test.m1),变量的地址怎么可能为0.
引用 网友B:

arm7TDMI

这里是简化的写法,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因为用了宏,将地址判断和memset联到一起了,所以即使没有必要也不得不判断一下。但不管怎样,c的代码是没错的啊,即使有多余的判断,但是也应该正确执行,不应该assert,但最终得到的汇编代码就是有问题导致了assert

网友C:
是否有地址对齐问题?结构体首地址一般应为2或4的整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