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变压器的漏感会导致电压尖峰

楼主(2010-09-08):
正激/反激等拓扑,在开关管关断时都会产生一个电压尖峰,资料介绍说是由于漏感引起的,但是不知道具体为什么?请指教

网友A:
愣先生要郁闷了

网友B:
漏感较大存储的能量较多因为不能通过磁链耦合到副边消耗在负载上,所以会因增大关断时的电压尖峰。可通过三明治绕法等减小漏感增强原副边耦合。

网友C:
楼主:
电感在电流变化时会有感生电动势,电动势大小与电流变化率成正比。
开关管关断时电流变化率非常大,感生电动势也很大,且与电源电压叠加,所以容易击穿开关管。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之类感性负载,在三极管关断时也会产生此类现像。

网友D:
漏感 = 纯电感

网友E:
因为漏感是等效与初级线圈  串联 关断时产生左负右正的感应电动势  ~

以上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