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为什么ATMega32的IO口损坏严重?

楼主(2010-09-08):
我用了ATMega32芯片,其中PB0-PB7是用于点阵LCD的数据口,LCD的控制芯片是ST7529,系统电压是3.3V。PB5,PB6,PB7还用于下载程序,连了10芯的双排插针。批量生产时出现这3个IO口很容易就烧坏,导致LCD没有显示,并且无法下载程序。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波形已经不是0V和3.3V了,出现很多介于2两者之间的电压值。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补充一点:在生产线中调试好的,在老化(24小时常温)过程中会有一些出现这个问题;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即从烧好程序至调试过程中)有将近10%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给的分也太少了。我还不知道要给分,以前都没有的嘛。能修改吗?

网友A:
PB5,PB6,PB7还用于下载程序——怎么个用法,没说明白。

管脚复用了?怎么复用的?

停掉一个功能,孤立问题,再测试。

网友B:
估计是ESD的问题,在接10芯的双排插针前最好每个引脚串个小电阻(比如20或者51欧)。更昂贵的做法是加ESD器件

网友C:
估计是ESD的问题,在接10芯的双排插针前最好每个引脚串个小电阻(比如20或者51欧)。更昂贵的做法是加ESD器件
-------------
请教下
我知道加电阻,是为了限制电流,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击穿芯片内部引脚的呢,难道他没电阻吗

网友D:
一般为了保险,芯片引出的I/O尽可能在最近的地方串一个电阻100R或200R牺牲一点速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