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程序里面可不可以用两个HALT

楼主(2010-09-08):
如题

网友A:
这两个是……

楼主:
按键扫描用一个,输出定时用一个

楼主: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只是要注意一下进入HALT前保证有中断是打开的

楼主:
进入HALT前保证有中断是打开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不开任何中断的话,进入HALT,就不能唤醒了

网友A:
好好理解一下中断的意思,呵呵

网友A: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B:
全是halt指令也没人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