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0-09-08):
图是一音频放大电路
请问红圈中的电容C2起到什么作用?
电容值大小根据什么来定的,会不会影响电路的通频带?

网友A: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将上下两管基极级的交流点位拉一致,将2sc2458的放大后的交流信号耦合到上一个管的基极。
对频带会有影响, 下管截止时, 上管导通, C3与上管的输入阻抗形成高通滤波器。

这个电路中下管截止时,上管的交流输入阻抗肯定小于330欧, 用多大, 要看你对通过低频有什么要求。

楼主: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将上下两管基极级的交流点位拉一致,将2sc2458的放大后的交流信号耦合到上一个管的基极。
对频带会有影响, 下管截止时, 上管导通, C3与上管的输入阻抗形成高通滤波器。

这个电路中下管截止时, ...
引用 网友A:

谢谢解答!
VR2和R4是不是可以看作被三极管TR1短路了

网友A:
2SC3423组成的恒压电路, 相当于TR3,TR4的VBE之和。 这里可以看成交流短路。
那么这里TR3的输入阻抗Rin = R3//(75+TR1的RCE), 因为RCE是会变的, 在什么范围内变要看手册, 所以我说输入阻抗在300欧以下, 300//75 以上, 你就按300//75欧的标准来算输入阻抗,在根据你所要求的低频截止频率,就可以求出C2了

网友A:
在这个电路中, 不要C2也可以工作, 只是性能参数可能没有有C2的时候好。

楼主:
谢谢解答,网络延迟了,我再领会一下

网友B:
去掉这个电容应该更好一些,低频段频率响应平直。

网友A:
去掉这个电容应该更好一些,低频段频率响应平直。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分析错了, 这个电容不会影响到频带, 交流下TR2集电极和发射级相当于短路, 一个短路的东西并上一个电容是不会影响到频带的,C2的作用可以理解为给TR2做出来的恒压源的去耦电容。

网友B:
8楼:
既然是“短路的东西”,那就没有必要并联一个“去耦电容”。
实际上,交流下TR2集电极和发射级之间仍有一定电阻,故该电容对频率响应有影响。当然,影响并不大。

网友B:
此电路从输出到输入端没有任何反馈,失真应该比较大,而且温漂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