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该用什么方式组网?

楼主(2010-09-08):
有个问题,用CC1101做无线路灯控制器数传模块,路灯都是直线的,路灯A,路灯B,路灯C,,,,等等鞥,数据传输顺序是A到B,B到C,但是如果B坏了,A跳过B直接到C,请问这个组网方式,需要zigbee技术吗?如果不需要zigbee,那可以用什么组网方式?谢谢了!

网友A:
能提供路由的都可以,也可以自己定一个简单协议。

网友B:
可以自定协议实现,递增地址序令牌传递即可,比Zigbee成本低,开发难度也较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那就是说,只要有个先对B进行判断的动作就行了是吧。
主要是一听到zigbee,就头疼。

网友B:
协议的事需要仔细构想,也不是楼上所述那么简单,关键在于工艺和容错设计。

网友C(2014-01-08):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定协议实现,递增地址序令牌传递即可,比Zigbee成本低,开发难度也较小。 ...

哥,递增地址序 令牌传递 能具体点不,类似环形拓扑还是RS485?最近也在做路灯联网,看了DSR、AODV之类的协议 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递增地址序 令牌传递 能具体点不,类似环形拓扑还是RS485?最近也在做路灯联网,看了DSR、AODV之类的 ...

无线网类似于485,但也有区别。
令牌是个标志,拥有令牌的作为临时主机。

网友D:
路由算法可以自己去研究,花个一年半年时间基本上可以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路由算法可以自己去研究,花个一年半年时间基本上可以搞定。

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伤了

玩好协议需要缜密的思维和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伤了

人家IEEE制定一个协议,都要几年时间,你一年半载算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