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调零电路放在放大电路前面好还是后面好?

楼主(2010-09-08):
我要测量一电压信号,选用的是TLC274这个4运放,首先将此信号放大10倍,然后通过一缓冲器/衰减器,输入到单片机的AD,调零电路是放在做放大器的运放那里好还是做缓冲器的运放那里好?

请移步这里,有电路图好讨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684-1-1.html

网友A:
y=kx+b与y=(x+b)k,你觉得哪个调节方便?

楼主:
请移步这里,有电路图好讨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684-1-1.html

网友B:
如果采用低VOS的运放,就可以不用调零电路了,我们在一应用中用到的INTERSIL 的ISL28233,就省去了调零电路,如果你的信号源本省不确定,可能还是需要调零电路。

网友C:
我认为靠后为好
毕竟调零电路会插入噪声

网友D:
我以为靠前为好。调0不仅仅解决无信号输入时放大器输出为0的问题,其实调0使OP线性、动态以及其他指标亦有所提升。与调0电位器产生的噪声以及不稳定性比,OP的性能指标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