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怎么看?

楼主(2010-09-08):
大家都知道,LED灯采用半导体原理,其光源的寿命是很长的,可达50000h以上,然而最近和节能灯行业一位前辈交流,他却称,这种说法是不实之言,他是这样给我分析的:
LED发光原理普通节能一样,都是利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发光,只是激发方式不同。
稀土三基色荧光粉类光源,其在8000h的光衰约为20%,12000h的光衰约为33%.一般来说,光源的光衰达到30%,即视为达到经济寿命。就是说,若再继续使用该光源,该光源已不再是节能产品,而是高耗能产品。即利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发光的光源,其经济寿命约为12000h,超过12000h继续使用该光源已失去意义,无经济价值可言。
另一方面,LED刚是依靠电源(变压器)降压。变压器中有一种必不可少的电子元件---电解电容。而电解电容的寿命与使用环境温度有很大关系,温度升高10度,使用寿命缩短到原来的1/2,即是:温度65度下可以工作30000小时 ,温度升高到75 度时,使用寿命延长到15000小时,全世界都是这样用的。而变压器的工作温度都在75度-85度间,所以,其寿命最大不会超过12000小时。
所以说:LED灯寿命不超过12000小时。
请教各位高手,我这位前辈的说法是真的吗?

网友A:
这个说法是对的,不过还不够完整。

LED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半衰期寿命多少小时,也就是说在理想散热情况下到了这个时间发光效率也只有刚出厂时的一半了。
而且LED的寿命直接和温度相关,温度一高光衰就会急剧增加,寿命急剧下降,很快就不行了。小功率LED可以不考虑发热的问题,但照明用LED则不能不考虑功耗、散热、温度的问题。

最后,他解释的照明用白光LED的发光原理是对的,因为基于量子迁移效应的LED只能输出单一的光谱,比如红绿蓝、红外线、紫外线等单一的频率,
而如果真正用RGB三个独立的管芯来合成白光的话,一则价格、成本高,再则对管芯的一致性要求极高,否则合成的白光会明显偏色;三则驱动麻烦,因为红绿蓝的量子迁移能量不同,开启电压也不一样。所以,市面上卖的“白光”LED实际上都是采用蓝、紫外线激发黄色光荧光粉的方式!所以真正的寿命并不在于管芯的50000小时,而是在于荧光粉的几千小时寿命!!!

如果你用仪器测试过它的光谱,你会发现主要能量段集中在蓝色和黄色光谱上,所以白光LED的显色性(显色指数)是很差的。

网友B:
你这位前辈所说大部分对,但有一点不对。
白光LED使用了荧光粉,但不是三基色荧光粉。
另外,变压器和电解电容使用温度是由电源设计决定的,并非一定在75~85度之间。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D:
现在转行搞市政电气了
据我所知,现在led行业还没有出台国家标准
前段时间,一个搞LED的厂家联合起来,准备搞一个行业标准

网友E:
以前看卖纯白的高亮LED灯的人会把几十灯串联放在一起点亮
问他们这是做什么,他们说是测老化
不是测灯能亮多久,而是测这一堆灯能保持相同亮度多长时间

据说是一般的灯不到两天就能用肉眼看出差别

网友C:
不少国产白色高亮LED的质量是比较差,用的时间稍长亮度就不均了。

网友B:
用两天就坏掉的也常见。我才施加10mA平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你的讲解,我还想问下,现在美国科锐的1W或3W的超高亮度白色LED是什么原理,和普通的一样吗?还是其他什么 ?

网友A:
一样的原理,只是散热做的好些,配方、工艺、检测分组做的好些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牛X前辈能给小弟普及一下什么是能量光谱?

网友G:
高手教的好啊

网友H:
是这样的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牛X前辈能给小弟普及一下什么是能量光谱?
引用 网友F:

其实你可以到欧司朗的官方网站上随便下一个LED的Datasheet
你翻到有点像等高线图的那些页,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I:
呵呵,led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么多,学习了

网友J:
LED的散热很重要,我隔壁实验室就是研究LED散热硅脂的。

网友K:
我来说两句,
目前LED主要使用蓝光LED激发红、绿荧光粉发光,附图是我实测的CCFL和LED背光的液晶面板白场时的光谱,显色指数约75%,

LED的寿命主要和结温有关,

网友L:
这些不懂,希望以后有机会接触到,再跟大家好好学习。
led照明是将来的趋势吧。

网友M:
对发光效率为100lm/W的白色LED的能源转换进行模拟的结果。白色LED实现了与荧光灯同等或以上的发光效率,但只有输入电力的32%能作为光能输出到外部。剩余的68%转变为了热能。该模拟为向直径5mm的**弹型白色LED输入62mW电力时的结果。白色LED是通过组合使用蓝色LED芯片和黄色荧光体获得的。

今后,各LED厂商拟将把2008年实现的100lm/W发光效率,提高至140~170lm。也就是说,在发光效率上领先于新加入进来的厂商的LED厂的目标是,平均每年提高30lm/W以上,3年提高100lm/W。LED的发光效率的上限被认为是250lm/W左右,各LED厂商正在挑战能以何种程度逼近上限。

网友N:
现在的节能类照明灯,人眼不太适应,长期在此环境下看书,对视力有影响。

网友O:
我是来旁观的~~

网友P:
LED照明的技术上好像还有很多问题,一但突破,前途无量。

网友Q(2010-10-12):
现在的节能类照明灯,人眼不太适应,长期在此环境下看书,对视力有影响。
引用 网友N:

这个说法确切吗?

网友R:
听xuyiyi高见

网友S:
这个看法有待讨论啊。。。。。。

透水地坪 透水地坪

网友T:
各种高手啊。。学习中

网友U(2011-03-26):
牛X的人啊,我顶!但是我虽然用过很多LED但是一知半解啊,现在一看半解都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