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调零电路应该怎么加?

楼主(2010-09-08):
如图,J1输入一个被测电压电压信号,调零电路怎么加?加到哪里?
运放用的正负5v电源

网友A:
要调零,必须有个负电源,否则失调电压方向为正的芯片没办法调。

楼主:
要调零,必须有个负电源,否则失调电压方向为正的芯片没办法调。
引用 网友A:

负电源是有的,运放用的正负5v电源

网友A:
那么,如果正负5V够稳定,可以使用两组分压器,取得正负15mV的电压,再用一支电位器跨接在正负15mV上,电位器中心头接R10下端。

楼主:
那么,如果正负5V够稳定,可以使用两组分压器,取得正负15mV的电压,再用一支电位器跨接在正负15mV上,电位器中心头接R10下端。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如果接在前级,电位器的温漂岂不是也被放大10倍?这个可以接受吗?
或者在后级接一个运放来平移电位做调零?

网友A:
5楼:
电位器的温漂大致与电阻温漂一样。R10的温漂你不怕,电位器温漂就不必怕。何况电位器数值要比R10小得多,一般是几十欧,绝不能超过100欧。

楼主:
再请教一下maychang老师,如果接成下面这样,有什么弊端?
调零电路放在后级,并且如红圈所示

网友A:
7楼:
此电路调节范围太小。
R19仅50欧,电位器中心点流入或流出的电流在R19上产生不了多大压降。
若去掉R19,电位器和R20R21的电阻将影响R18电阻。不过,这一级基本没有增益,影响R18关系不是很大。

楼主:
多谢maychang老师,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