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topswitch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9-08):
最近在做这个电源,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形成负反馈的?
如果在电压增大,导致了Ic增大,导致芯片产生pwm的占空比减小。
但是变压器是极性相反的(好像是原边和副边电压是相反的),所以占空比又变大,形成了正反馈?

那如何形成的负反馈呢,还是我哪里理解有错误???

网友A:
你的理解有误。
Topswitch是反激工作,变压器的极性并不影响反馈极性,因反馈的是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之后的电压,而不是变压器次级电压。

楼主:
次级电路中的那个滤波是二极管和电容的滤波,如果topswitch的占空比增大的话,次级占空比就会减小。
那么相对应的滤波后的电压也变小了

网友A:
3楼:
Topswitch占空比增大,次级占空比未必减小。
你还没有搞清楚反激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ls大哥,能介绍下反激电路吗?

网友A:
这可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