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帮忙看看这运放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
运放op1即不是反相放大又不是同相放大,这个运放芯片怎样放大电压信号的?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A(2010-09-08):
求和电路,或者叫加法电路。

楼主:
求和电路是下图原理,上面的怎么求和。

网友B:
帮顶 等高手来分析下

网友C:
AB两点的压差和RS的压降是相等的,OUT输出0.4-2V/100, 就是RS上的电流约4--20MA,此电流主要来自外部的电池供电。R5的阻值约为1M

楼主:
假如A点的电压为零伏,OP1(LM324)输出为零伏(低电平),Q1三极管关闭,电流怎样流,外部电池供电没有回路,怎样会有电流。 我对运放不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D:
首先运放通过Q1,R2引入了电压并联负反馈,这样可以认为运放工作于虚短和虚断状态,所以A点电压为零,但在A点流入运放的电流也为零,电流全部通过R2,这样B点电压未-Vout,由于R2较Rs很大,所以输出电流Is=Vout/Rs

楼主:
这是一个两线制电流变送器的电路原理图,很多地方想不明白,流过R2的电流和信号发送到目的地的电流信号有什么关系?上面的计算公式计算的是传感器检测端的5V(假如传感器和放大电路5V供电)供电时,由传感器信号经放大后产生的电流信号Is=Vout/Rs,这和流过外部24V(目的地供电24V供电)的电流有什么关系?

楼主:
正常工作时电流的流动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环路,那上面的电路外部24V供电时的电流环路时怎样流动的,我的运放知识不够,想不明白,请大家讲解一下?

网友D:
流过R2的电流与发送到目的地的电流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它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运放的负反馈作用把B点电位控制在-Vout,虽然也对输出电流有一点儿贡献,但微乎其微。严格的讲流过外部24V的电流Is=Vout/(Rs+R2),只是R2相对Rs很大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原来如此!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