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TimerA进行捕获遇到的问题,希望讨论

楼主(2010-09-08):
用P1.2,P1.3两个捕获口进行捕获,遇到下面两个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一个是内部上拉,一个是软件消抖,后面用外不上拉和硬件消抖的方法解决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1、使用内部上拉不起效
        我认为正确的设置方法如下:
        P1SEL |= BIT2+BIT3;        //P1SEL.2=2,P1SEL.3=1
        P1DIR &= ~(BIT2+BIT3);        //P1DIR.2=0,P1DIR.3=0        P1.2,P1.3设置为捕获功能
        P1OUT |= BIT2+BIT3; //设置为上拉
        P1REN |= BIT2+BIT3; //上拉电阻使能
        但是按照这个设置以后上拉不起作用。
        如果把IO口设置为普通IO,上拉起效。
        定时器A的设置也应该是正确的。
2、利用定时器进行软件消抖,不起效。
        思路如下:
        进入TimerA的捕获中断后首先关闭捕获中断,并开启TimerB主计数器中断,让TimerB开始计数(1ms中断一次),然后读取TACCR1或TACCR2的值,并保存到缓存(不进行其他处理,占用时间应该很短)。在TimerB主计数器中断中计数,当计数值大于一定值(譬如10)后,开启TimerA捕获中断,允许捕获中断。从而达到消抖的目的。
        问题描述:
        1、干簧管的抖动:干簧管在闭合的瞬间100us时间内有抖动。
        2、430捕获的信号出现在一次捕获之后几个us内再产生一个捕获的情况。即两次捕获事件的发生仅相差几个us,然后才是下一个正常的捕获信号。
        大致程序代码如下:
/*===================================================================*/
//名称:TimerA初始化
//功能:主机数器1S中定时,捕获通道1,捕获通道2为捕获
//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Init_TimerA(void)
{
    TACTL = TASSEL_1 + ID_0 + MC_1;      //ACLK  DIV_1  up_mode interrupt_enable
    TACCR0 = 32768;

    //使用捕获通道1
    //TACCTL1 = 0;
    TACCTL1 |= CM_2 + CCIS_0 + SCS + CAP;
    // Capture_following_rising_edge  CCI0A   Synchronous_capture   Compare_mode

    //使用捕获通道2
    TACCTL2 |= CM_2 + CCIS_0 + SCS + CAP;

    //TACTL |= TAIE;      //主计数器计数中断使能
}
/*===================================================================*/
//名称:TimerA中断1
//功能:1s中断时时间值加32768,捕获通道1、2中断时,记录时间值
//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定时器A的住计数器溢出中断的标准写法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unsigned long fraction_1;
    unsigned long fraction_2;
    switch(TAIV)
    {
    case 10:    //时钟溢出中断
      {
        ms_sec_since_power_up=ms_sec_since_power_up+32768;
                TACTL &= ~TAIFG;
        //asm("NOP");
      }break;
    case 2:     //捕获模块1中断
      {
                TACCTL1 &= ~CCIE;        //关中断
                deb_req1 = 1;        //请求消抖
        fraction_1 = ms_sec_since_power_up + TACCR1;  // 1 is 1/32768 second
                Put_Speed_Pulse(fraction_1);
                TACCTL1 &= ~CCIFG;        //清中断标志位
                }break;
    case 4:     //捕获/比较模块2中断
      {
                TACCTL2 &= ~CCIE;
                deb_req2 = 1;        //请求消抖
                fraction_2 = ms_sec_since_power_up + TACCR2;
                Put_Cadence_Pulse(fraction_2);
                TACCTL2 &= ~CCIFG;
                }break;
    default:break;
    }
}
/*===================================================================*/
//名称:TimerB初始化
//功能:产生1ms中断
//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void Init_TimerB(void)
{
    //TBCLGRP   CNTLx  TBSSELx  IDx  MCx  TBCLR  TBIE
    TBCTL =   TBCLGRP_0 + 0 + TBSSEL_1 + ID_0 + MC_1 + 0 + 0;
    TBCCR0 = 33;
    //TBCCR0 = 327;
        //TBCTL |= TBIE;      //主计数器计数中断使能
}
/*===================================================================*/
//名称:TimerB中断1
//功能:消抖,一定时间后开启TimerA捕获中断
//参数:
//返回值:
//说明:
/*===================================================================*/
#pragma vector=TIMERB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eb_time1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deb_time2 = 0;
        switch ( TBIV )
        {
        case 14:
            {
                        if ( deb_req1 == 1 )        //捕获模块1请求消抖
                        {
                                deb_time1 ++;
                                if ( deb_time1 >= 10 )
                                {
                                        deb_time1 = 0;
                                        deb_req1 = 0;
                                        TACCTL1 |= CCIE;        //恢复捕获模块1中断
                                }
                        }
                        if ( deb_req2 == 1 )        //捕获模块2请求消抖
                        {
                                deb_time2 ++;
                                if ( deb_time2 >= 10 )
                                {
                                        deb_time2 = 0;
                                        deb_req2 = 0;
                                        TACCTL2 |= CCIE;        //恢复捕获模块2中断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有些MCU IO设为外设引脚后,并不能设定其它功能<比如输入,输出,上下拉...>

楼主:
哦,请问什么是外设引脚?
另外我的MCU是MSP430F2272,我看数据手册上说是可以用的。
难道是设为捕获时不能用上啦?

另外,还有消抖的问题。

网友A:
设为捕获引脚就是外设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但是我认为430F2272应该是可以使用捕获的同时使用内部上拉 的。不知道问题的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B(2013-06-07):
我也遇到430捕获的问题了,TI例程里面好像没有介绍捕获模式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