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的累死还是没找到

楼主(2010-09-08):
寻找一款单片机(日系除外),
要求1:温度范围-45~220℃
要求2:FLASH   8K及以上(只要是8位或16位或32位单片机)
要求3:内部RAM 256以上
要求4:IO在20个或以上,不要超过32个,要求有UART
要求5:12M晶振时功耗小于20毫安

声明:非军用

网友:
这样的温度,没听过

网友A:
不用找了,你找不到的,你要求的规格只有宇航级芯片才能做到,而且,外围元件你也同样找不到,都得是宇航级的,就算你能找到,搭成系统的造价将是至少6位数。

网友B:
“温度范围-45~220℃”,就这一条你就把自己逼到墙角了,系统如果有这样的要求多半是通过改善局部环境来解决,而不是一味的提高对器件的要求。

网友A:
楼主的设计思想有问题,必须想其它解决之道。

网友A:
楼主的设计思想有问题,必须想其它解决之道,先说说你要做什么吧。

楼主:
在钢水的正上方用,现在已找到一款单片机,但是是掩膜的,我的量不大,月用量也只有百片以下

楼主:
已找到晶振,居然有14个引脚

网友C:
提供给你参考:C8051F020
  温度范围:-40°C - +85°C  极限使用温度:-55°C -125°C
  64K 字节FLASH 存储器;可以在系统编程
  4352 字节内部数据RAM(4K + 256)
  具有64 个数字I/O 引脚;32 个数字I/O 引脚(C8051F021/3)
  硬件实现的SPI、SMBus/ I2C 和两个UART 串行接口
  数字电源电流:CPU工作:VDD=2.7V, CLK=25MHz :10mA

楼主:
125℃太低了点,至少也得是200℃,偶偶用到220℃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过

网友A:
将传感器置于工作位,然后用高温线引出即可,干嘛要将整个系统置于高温区?

网友C:
LZ:可以考虑给cpu等核心部件提供散热方案啊

网友A:
散热是不行的,散热要求环境温度低于器件温度,降温的话,只能采用主动制冷法,但看不出楼主的应用有此必要,按俺在12楼所言处理即可。

楼主:
国外已有这种产品,国内空白,领导就下了这么个命令

楼主:
现在的做法就是用高温导线引出,然后再做处理,但这样有其自身缺点,所以就出现了开头那事

网友E:
用水冷或油冷散热吧。

网友F:
“在钢水的正上方用”
那就是在钢铁厂里面了?
钢厂的压缩空气(常温)是随便用的,楼主的单片机可以要求用户通压缩空气并保持一定流量来冷却。
曾见一种测转炉声音的设备,传感器就是用普通的麦克风,位于转炉的烟罩里面。那里的温度绝不止200多度,但麦克风有压缩空气保护,什么事情也没有。
转炉车间的工人打扫卫生,地上的粉尘都是用压缩空气吹走。

网友F:
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信也不是用宇航级元器件。要么加制冷,要么吹冷风。

网友G:
220度,锡都要化了。只能用铜铆接,或者银焊。
掩膜的芯片在高温下pcb变形怎么解决?

网友H:
日系单片机除外?

嘿嘿

网友I:
倒,不要这么钻死胡同把。非去找220度的单片机。

貌似N年前也有人发过贴好像是钻井还是什么用的,要求多少度来着,貌似是300度。

网友J:
如果空间运行,可以集成一个空调在里面。

网友K:
现在的做法就是用高温导线引出,然后再做处理,但这样有其自身缺点,所以就出现了开头那事
引用 楼主:

想法克服缺点是正道吧

尽量避免在200度下使用

网友L:
“温度范围-45~220℃”!我看可以用电子管和金属电阻等搭一个……

网友M:
说了半天LZ也不透露一下是搞什么 难道是机密?

网友N:
MCHP现在由150度的产品,再高就没有了。

网友O:
好象英飞跃凌有吧

网友P:
MCU部分装到密闭盒子里面,用半导体制冷片制冷试试。

网友N:
MCU部分装到密闭盒子里面,用半导体制冷片制冷试试。
引用 网友P:

呵呵,不行的。

半导体制冷片本身也未必撑的了,而且,220度的散热面对半导体制冷片估计没有用。

用这个还不如弄个小压缩机了系统了,压缩机和冷凝器装在室温环境下,蒸发器对水管进行水冷,水冷对MCU进行冷却,这个成本最低,1000个银子也许就搞定了。

网友I:
半导体制冷肯定不行。。。

网友Q:
这温度够元器件受的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朋友帮忙
1:半导体制冷好像不行,因为环境温度太高,环境温度有200℃。如果半导体制冷可以把温度下降50℃,那么就可采用耐温150℃的PIC单片机,偶偶工作在170℃应该没问题
2:如果采用水冷或压缩空气则设备会变的庞大,基本不考虑

楼主:
把chunyang的观点反馈领导,我也觉得先用高温导线引出,然后再处理合适,应该在现有的方式上改进不足之处,而不应兴师动众把单片机前移

网友R:
“在钢水的正上方用”
那就是在钢铁厂里面了?
钢厂的压缩空气(常温)是随便用的,楼主的单片机可以要求用户通压缩空气并保持一定流量来冷却。
曾见一种测转炉声音的设备,传感器就是用普通的麦克风,位于转炉的烟罩 ...
引用 网友F:

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S:
有这么牛的芯片吗?

网友:
哪怕单片机受得了它周围的电阻电容都受不了

网友T:
都好多想法啊

网友U:
只能帮顶一下了

网友V:
显然应该要避免这样的设计,就算找到了耐温200度的单片机,也不应该尽量避免真的将它置身于200度的高温中。我觉得
1要么散热,尽量产生出一个温度不超过100度的空间。比如对工作板附近通过空调冷风降温到100度以下
2要么隔热,隔离200度高温。
3要么转移单片机系统离开高温区,只将检测元件放在200度高温位置。

一条路走不通的时候,只有绕路。

网友W:
就算有也不好买。这个够用了吧?买得到吗?
oxide-isolated high temperature processing and high temperature circuit design methodologies to develop components which are specified over -55 to +225 °C and offer operation up to 300 °C

网友N:
霍尼威尔好像有高温的MCU产品

网友X:
大人物拍拍屁股
小人物跑断腿啊

网友L:
42楼说得非常对,LZ应该转移一下思路。就好比我们要设计一个深水探测仪,总不应该要找个能在水中泡着工作的单片机,而是应该要么把传感器信号传输到水面再处理,要么用一个全密闭的外壳把水隔开等

网友Y:
freescale的车载CPU, 说是有一款高温的. 不知道具体多少温度.

"12M晶振时功耗小于20毫安"
------------这个要求也很强大....稍微一个IO输出就超出去了.....

网友Z:
我以前以为小便池冲水器是检测JJ是否干活过,然后才冲水的。跟楼主的思路一样。

后来就进化了,跟楼上很多达人一样。只要JJ是活的,就不会离开机主的身体,检测身体就够了。如果那个混蛋前列腺有问题,来了有不干活,白冲几次也无所谓。毕竟有这问题的的人很少。但如果99%是有问题的,现在的小便池冲水器检测方法肯定要淘汰!!!

网友AA:
220度,哦买高

网友AB:
记得把转换思路的功劳往领导那靠

网友AC:
支持12楼的方法,就算有这种耐高温的MCU,时间长了元件也容易假焊的,

网友AD:
条件苛刻了  什么问题都出来了...那么高的温度 要考虑板子啦.还用锡??

网友AE:
条件苛刻了  什么问题都出来了...那么高的温度 要考虑板子啦.还用锡??
引用 网友AD:
:)

网友Z:
记得把转换思路的功劳往领导那靠
引用 网友AB:

这个高,顶一下!

网友AF:
我以前以为小便池冲水器是检测JJ是否干活过,然后才冲水的。跟楼主的思路一样。

后来就进化了,跟楼上很多达人一样。只要JJ是活的,就不会离开机主的身体,检测身体就够了。如果那个混蛋前列腺有问题,来了有不干活 ...
引用 网友Z:

:lol:lol

网友AG:
温度太高了,想其它办法.

网友AH:
偶是来学习的:$

网友AI(2011-08-04):
stc牛吹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