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STM32103 TIM1 中断问题

楼主(2010-09-08):
请教斑竹!STM32103 TIM1 中断问题

如果我 用TIM1 发 SVPWM 波

就不能使用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了?

网友A:
请说详细些。

网友B:
:lol楼主问的问题的确是太简洁了,像是回答问题的

楼主:
LS  不要笑  你的压不要掉了.

回2楼 是这样 的  我想 用TIM1  做 定时中断  10KHZ

我现在用TIM1 发PWM波   进不了中断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了

楼主:
//外设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SVPWM_IcsInit();
  TB_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楼主:
/* ADC1, ADC2, DMA, GPIO, TIM1 clocks enabling -----------------------------*/

  /* Enable TIM1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TIM1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
  /* TIM1 Registers reset */
  TIM_DeInit(TIM1);                                                                                                    //重置TIMx 外设寄存器为默认的复位值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1_TimeBaseStructure);                                        //使用缺省值填充TIM_TimeBaseInitStruct 的每个成员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WM_PRSC;                                         //配置TIMx 的预分频数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指定要使用的TIMx 计数器模式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WM_PERIOD;                                        //配置周期值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2;                        //配置时钟分割(TDTS = 2Tck_tim)
  TIM1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REP_RATE;                        //配置循环计数器的值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1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 中的特定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单元

  TIM_OCStructInit(&TIM1_OCInitStructure);                                                        //使用缺省值填充TIM_ OCInitStruct 的每个成员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计时器模式(TIM 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选择TIM1 输出比较状态(TIM1 输出比较状态使能)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选择TIM1 补充输出比较状态(TIM1 输出N 比较状态使能)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505; //dummy value                                //配置将被加载在捕获比较寄存器中的脉冲值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配置输出极性(TIM 输出比较极为低)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配置补充输出极性(输出比较N 极性低)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为空闲状态选择关闭状态(当MOE=0 重置TIM1 输出OC空闲状态复位)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LOW_SIDE_POLARITY;        //为空闲状态选择关闭状态(当MOE=0 重置TIM1 输出OC空闲状态复位)

  TIM_OC1Init(TIM1, &TIM1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1_OC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1 信道1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505; //dummy value
  TIM_OC2Init(TIM1, &TIM1_OCInitStructure);

  TIM1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x505; //dummy value
  TIM_OC3Init(TIM1, &TIM1_OCInitStructure);

  /*Timer1 alternate function full remapping*/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1,ENABLE);//(改变定时器引脚的映射)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为GPIO_InitStruct 各成员赋默认值
  /* GPIOE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1N, 2, 2N, 3 and 3N 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备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PWM输出IO驱动时钟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Lock GPIOE Pin9 to Pin 13 */
  GPIO_PinLockConfig(GPIOE, GPIO_Pin_9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3);//锁定GPIO 引脚配置寄存器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为GPIO_InitStruct 各成员赋默认值

  /* GPIOE Configuration: BKIN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配置被用于运行模式的关闭状态选择(TIM1 OSSR 状态是使能的)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选择被用于空闲状态的关闭状态(TIM1 OSSI 状态是使能的)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配置锁级别参数(使用锁级别1)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DEADTIME;                                        //死区时间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使能或禁止TIM1 Break 输出(TIM1 间断输入被使能)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 //配置TIM1_Break 输入的高低(TIM1 间断输入引脚极性为低)
  TIM1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使能或禁用自动输出特征(TIM1自动输出禁用)

  TIM_BDTRConfig(TIM1, &TIM1_BDTRInitStructure);                                        //配置:间断特征,空载时间,锁级别,OSSI,OSSR 状态和AOE(自动输出使能)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 TIM_TRGOSource_Update);                                //选择TIM1 触发器输出模式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Break);                                                //清除某个TIM 的中断挂起位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Break, ENABLE);                                                        //使能或禁用特定TIM1 中断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或禁用特定的TIM1 外围设备(使能)

        /*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配置优先级组:优先级和字优先级

  NVIC_StructInit(&NVIC_InitStructure);                                                                        //给每一个NVIC_InitStruct 成员填上默认值

  /* Enable the TIM1 BRK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BRK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BRK_PRE_EMPTION_PRIORITY;//这个成员配置了在NVIC_IRQChannel 成员中指定的IRQ 通道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BRK_SUB_PRIORITY;                                  //这个成员配置了在NVIC_IRQChannel 成员中指定的IRQ 通道的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这个参数说明了在NVIC_IRQChannel 成员定义的IRQ 通道是使能还是无效的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写入设置//通过NVIC_InitStruct 中的给定参数来初始化外围设备

楼主:
可以发出SVPWM 波  但是  进不了 定时中断

不知道斑竹有 时间看我的 代码么?:handshake

网友A:
你是否使能了TIM1的中断?

楼主: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这个参数说明了在NVIC_IRQChannel 成员定义的IRQ 通道是使能还是无效的

使能了啊

楼主:
NVIC_SETPRIMASK();                    // Disable Interrupts
  NVIC_RESETPRIMASK();                  // Enable Interrupts

网友A: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这个参数说明了在NVIC_IRQChannel 成员定义的IRQ 通道是使能还是无效的

使能了啊 ...
引用 楼主:

这句话只是使能了NVIC模块。

楼主: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IRQChannel;    //更新事件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响应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允许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写入设置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楼主:
OK  了 STM32  的水好深

楼主:
虽然OK了 但心理 还是 毛毛的 昨天炸了 2管子.

偶 鼓动 2个公司 的  老大  用 STM32  了   希望目前的  能考虑用呵呵!

网友A:
OK  了 STM32  的水好深
引用 楼主:

哈哈,站在岸上水深水浅是看不见的,只有下水并学会游泳才能知道深浅。

说实话,STM32很好用,很好学;楼主的技术真的不错,我才说了2句,你就把问题搞定了,:lol

网友C:
别人都用烧管子,楼主直接是炸了两管子,得当心点:lol

楼主:
:L太不斯文了  笑不露尺.  结贴!给分

网友D(2014-03-09):
正在学伺服驱动器,虽然许多不懂得地方但在这也算学习了!

网友E:
要学着调试的时候,看寄存器,就能够自己找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