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232

楼主(2010-09-08):
三个脚的电压不正常:
14脚电压-9
11脚电压5
10脚电压0

谁知道可能的原因,电容用的是104。。。

网友A:
1.查供电
2.升压电容失效
3.芯片问题,外面232芯片歪货不少。

楼主:
2# NE5532  VCC和GND电压都正常,芯片也是好的,我在其他实验板上试过。
如果是升压电容的问题。。。。还挺不好换 。。

网友B:
电容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