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B设计的两个小问题

楼主(2010-09-08):
1,
一个96pin的插座, 除了30个是地外, 其它的都是信号线, 布局的时候, 这个PIN的定义可以自己安排, 那么有两种方式, 1, 地穿插在信号中,2, 地与信号完全分开

2,
一般的布线要求尽量不走直角, 那如果是在两层可以直角吗? 比如顶层水平的线, 通过一个过孔到达底层, 底层走线竖直,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插座本身就是直角的,你说呢……

楼主:
谢谢楼上, 第2个问题明白了, 那第1个呢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当然2的选择比1好,因为可以提供地隔离,减少信号线之间的干扰!
第二个问题,不同层之间直角没问题,过层本来就已经形成直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