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92的原理

楼主(2010-09-08):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怎么分析?  它是怎么实现六进制计数器的?这个图上的J  K  没说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下面是74LS92的芯片资料  没看懂!!!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输出Q0与CP1相连,可最大实现12位进制计数。如果想实现六进制计数,输出可不用Q3。即用Q0,Q1,Q2实现六进制计数。 默认J,K接高电平才能工作,工作原理是J,K触发器,当J=K=1时每输入一个时钟,触发器翻转一次即输出Q电平跳变一次。所以Q0是0101变化,频率是CP0的一半即实现了二分频,Q0作为Q1的CP输入端。Q1,Q2,Q3的变法有点麻烦楼主自己去画个逻辑图分析吧,相信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呵呵:lol。注意Q1的初始状态J=1,K=1.另外当J=0,K=1时,Q=0.

分析完会得到下图的结果

楼主:
2楼的意思  是不是 K 总是为高电平啊?

楼主:
还有Q1与J连接   还是高电平?

楼主:
我把Q1与J 连接 的这个J设为低电平  其他的为高电平  可以得到六进制    分全给你!!!!

网友A:
呵呵 图中没有连线的J和K都是高电平,当然第二个触发器的J是由第三个触发器的输出Q2非决定的,第三个触发器的J是有输出Q1决定的,初始状态都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