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做过51调相控制可控硅调压的?

楼主(2010-09-08):
请问谁做过51调相控制可控硅调压的?

网友A(2010-12-02):
一个过零电路,用定时器计算时间,进行调压

网友B:
2楼的回复您的问题了,一般可控硅控制上,主要是过零检测+相位导通角度控制(定时器),其他就是怎样的闭环控制!
1# artxun

网友C:
听起来这么简单啊

楼主(2011-04-05):
是啊,听起来这么简单,但是我是用C语言做的,而且还有3路输出呢!

网友D:
楼主不会7个月还没做完吧

网友E:
很简单的呀,首先要检测到零位,再延时一定时间,触发可控硅就可以了

网友F:
楼主不会7个月还没做完吧
引用 网友D: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