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发现ST Visual Develop+STM8 32K Compiler 4.3.4 一个问题,提个醒!

楼主(2010-09-08):
直接写一条指令:
TMP==0;
编译后竟然没有任何警告!编译结果如下:
(错误警告选项已经打开!CVAVR如果这样写会出现警告!不知道标准C语言是否可以这样写?)

main.c:128     __sram_wall_xc_safe == 0;
0x90d3 <main+168>           0x3D2C          TNZ   0x2c                TNZ   ___sram_wall_xc_safe
0x90d5 <main+170>           0x2605          JRNE  0x90dc              JRNE  0x90dc
0x90d7 <main+172>           0xAE0001        LDW   X,#0x0001           LDW   X,#0x0001
0x90da <main+175>           0x2001          JRT   0x90dd              JRT   0x90dd
0x90dc <main+177>           0x5F            CLRW  X                   CLRW  X

网友A:
按照C语法,这样写没有错;但语义上意义不大;不管怎样,不能给出错误警告,最多给个善意提示。

网友B:
不够警告级别

楼主:
呵呵!谢谢两位!
不管怎么样给个提醒总是比较好的,差个“=”就差十万八千里了!还是比较怀念CVAVR!:lol

网友C:
是得给个提醒啥的:lol

网友D:
少写个等号也不说错误,害我折腾了一天

网友E:
有些程序不能算语法错误,但不符合你编程的本意,估计就没有提示了

网友F:
这个应该给出警告的,因为行为没有意义

网友A:
其实从语义上讲,其行为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至少是对TMP做了一次读操作。

网友G:
只能说意义不大

网友C:
是的提醒一下

网友H:
给个提醒最合适了

网友I:
编程好像好像不怎么给善意提示的,要么给警告,要么是错误:lol

网友B:
是有必要给大伙提个醒

网友J:
是得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