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求高手帮帮我呀。

楼主(2010-09-08):
说来惭愧。刚入工作,要设计一个650ma的恒流电路。自己就弄了个三极管尝试,结果发现三极管的电流远不能达到要求,所以就迷茫了。作为一个新人,渴求高手指点,我会用心学习的。

楼主:
.....高手,请帮我。

网友A:
在三极管的发射极上串一个电阻,然后用一个LED钳位be及电阻,同时给LED一个工作偏置,这就是最简单的恒流源,恒流电流=(LED结压降-be结压降)/R。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说的650mA
三极管,能恒这么大的电流吗?

网友A:
更大都可以,只要管子选的合适,输入电压适当。

楼主:
哎...实验室没有呀。只有90系列的,不知道行吗?

网友C:
这点可以查看该管子的数据手册。

网友D:
可以用317做,只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