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办法解决STM32 RTC不起振么

楼主(2010-09-08):
最近焊了一批板子,那个RTC的晶振死活不起振,十个里面只有一个能起来,其他的怎么弄都起不来。原来在别的板子上好使的晶振,到了这个板子上不知道为啥就成这样了,电容也一样,我买的负载电容6pF爱普生的晶振,焊得电容也是6pF.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现在开始怀疑是不是买的这批CPU有问题,型号是STM32F103ZET6

网友A:
这个应用笔记中给出了配置方法:AN2867  Oscillator design guide for ST microcontrollers

网友B:
以我的经验,这个文档能解决的问题实在不多
找代理商买的epson 6P,也直接去晶宇兴公司拿过样品
用TDK的6P电容
说是布线可能有问题,就调整过pcb走线,仍然会有4-6%的板子不起阵,后来我试过把2x6晶振直接焊到引脚上,仍然不行。

我只能说是天意了...

我有朋友用stm32开发的手持机,阴天下雨RTC就会停摆...

抱怨归抱怨,可stm32便宜,其他方面也没什么问题,还是要用的,不过stm32的RTC实在不敢恭维,下次生产考虑用专门的时钟芯片了。

网友C:
“十个里面只有一个能起来”,问题确实挺大的:lol

网友D:
因为这个问题,生产找我好机会了
让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这边那快板子32.768K的晶振振不振看心情。

我这边,如果发现不起振,先让生产换换电容,再不启振,换晶振。这样一轮下来估计也剩不几个不。最后不振都归我这了。

很是郁闷啊,生产人员都告到领导那去了,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

楼主:
哎,这个问题还真是搞死人,我也买的爱普生负载电容6pF的晶振,最后实在没折,换来换去板子都快拆坏了,最后整好了四个,拿去出差了。这样下去批量生产的时候可咋办呢?现在头疼

网友E:
注意下以下2点,可能会有效果:
1、晶振外壳不要接地。
2、不要让晶振体耐受高温。焊接时间尽量短。

网友F:
早年据业内可靠人士密报:32768是用麻袋装得…

网友G:
晶振周边电路必须清洗干净,用密封胶封住,潮湿及脏污都可导致停振。

网友A:
晶振周边电路必须清洗干净,用密封胶封住,潮湿及脏污都可导致停振。
引用 网友G:

对!我们不少客户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个想法,不过一直未进行试验,呵呵。
就是在等待晶振起振时,对mcu和系统的其他部分进行开关操作,制造一些电源上的扰动。
这是基于晶振起振的本质,在于噪音经过正反馈,最后形成稳定的振荡。
而在STM32放大增益较小的情况下,人为制造大噪音,似乎可以进行一些弥补,呵呵。

网友H:
可能运气比较好,自己随便买的晶振,弄了几块都正常,另外我朋友用的多,刚开始说过晶振不起振,后来就没在提过,101系的

网友I:
同遇到这个问题,生产天天抱怨。 有时候一块板子换好几回晶振还是没用。

网友J:
必须保持干净和干燥

网友K:
很有可能是外部因素导致的不起振,CPU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L(2013-06-06):
直接上有源晶振吧

网友M(2015-04-28):
我现在用的是柱状的32.768K的晶振,现在生产那边老实出现不起振的问题,烦死了

网友N:
围观一下了,用其它时钟芯片吧

网友O(2015-06-02):
改电容试试,我的几块不起振板,OSC-IN脚改用15pf电容都起来了。后来设计中改为12pf没有再发现问题。

网友P:
外部晶振对环境要求真的很高,追求稳定性的话还是用内部时钟吧 我这边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家测试通过,出去之后也会有挂了晶振的回来,所以要么换有源晶振或内部时钟,要么做好环境隔离,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