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我解答一个运放电路中电容电阻串联反馈的作用

楼主(2010-09-08):
这是一个模拟电流闭环的反馈匹配部分电路,V_in是电流采样得到的电压值,V_out是提供给减法器与参考输入量做差的反馈输出。去掉电容C5电阻R20串联这条,整个电流环会震荡。请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
“去掉电容C5电阻R20串联这条,整个电流环会震荡”

能进一步理解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其作用了。振荡无非就是增益相位问题。R23并上R20串C5作为反馈阻抗在频率提高时,反馈阻抗会降低(即增益降低)且相位还会超前,这就是抑制振荡的有效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关注!
但是C5和R20去掉后,加什么频率的信号都振荡的。电流环中其他环节没有加入电容电感,按理说不会有相位问题的?而且,加C5和R20后反馈的相位不是滞后了么?
谢谢!

网友A:
re 3L:

振荡频率是电路固有的,与输入无关。电路中没加入容感未必就没有相位问题,因为还有其他的器件(如放大器)。加入C5和R20后是否超前,建议自己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这个我推过了。
传函H=[R19+R23+(R19R23+R20R23+R19R20)CS]
           /  [R19+R19(R23+R20)CS];
这样相角=arctan[ (R20R23+R19R20+R19R23)CW/(R19+R23) ]
              - arctan[ (R23+R20)CW ];
这样看来,只要[ (R20R23+R19R20+R19R23)/(R19+R23) ] 大于(R23+R20)才能超前啊,图中数据都是真实数据,带进去是小于啊?而且实际测到相位是滞后的。怎么回事呢?
谢谢前辈深夜指导。

楼主:
W指角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图中,加入1KHz的激励,输出滞后60us左右。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补充下,不加C5R20,看不出来滞后的。

网友A:
to LZ:

前面表述有误,从输出来看确实是滞后(加了C5和R20后)。但从反馈看,就是超前了,这样可以对运放内的滞后环节加以补偿。从而消除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
可我还是不明白。这部分电路的输出是整个闭环的反馈电路,V_out是用来与闭环的参考输入做差的。您所指的“相对于反馈超前”是指这部分电路中的负反馈?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补充下,这部分电路自己是不振的,以它为反馈的模拟闭环振荡。

网友A:
re LZ:

那就是整个大反馈环路的问题了,这需要你逐个分析综合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所指的“相对于反馈超前”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您。

网友A:
re 13L:

看了两遍未见“相对于反馈超前”,难道出现了那个....

也许是这个“但从反馈看,就是超前了”,即反馈相对与输出超前了。也就是说,反馈网络是个超前网络。

网友B:
大侠风范!

网友C:
有耐心,我顶大侠,得此等高人相助,幸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说实话,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会振荡,为什么这部分输出(系统反馈)滞后了整个系统反而不振荡呢?还想向您请教,C5R20的值,要用什么方法去选取呢?模电不怎么接触以前,要是问的幼稚了还望见谅!
谢谢

网友D:
18楼:
负反馈电路,沿反馈环转一圈,在相移达到180度的频率上增益如果大于1,就会发生振荡(小于1但接近于1会产生不稳定,阻尼振荡)。最简单的例子是RC移相振荡器。
现在不知道你的反馈环其它部分是什么,无从分析计算。
图中的串联RC支路可以降低频率较高时的环路增益而相移在频率非常高时不变化,是避免负反馈电路振荡的一种常用方法。
更详细的分析,到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本书我有参考,不过没认真的理解,那我在认真的看看。
您说的意思是不是加入这条支路而让整个闭环在过0db线时相移小于180度?
谢谢您。

网友E:
防自激的补偿带宽的方法。

网友D:
20楼:
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HWM大侠这几天的关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maychang大侠的指点。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老是听您们说tyw的新年大书包
我怎么没看到入口呢?

网友D:
27楼:
这是老tyw在技术交流版面的一个帖子。
不过可能不在第一页。现在我就去把该帖顶到第一页。

网友G:
超前补偿

网友H(2010-11-09):
模电就像我的女朋友,啥想法都有了现在

网友I(2012-10-26):
请问图中的串联RC支路是不是也会附带滤掉高频干扰信号的效果?
高频信号的增益下降约等于滤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