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整流二极管能用导通的晶闸管替换吗?

楼主(2010-09-08):
如图反激输出电路中的二极管,具体作用是不是整流啊,能不能用导通状态下的晶闸管替换?还有仿真时把二极管短路掉,发现电流反灌,高手们能给小弟详解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不能用晶闸管,晶闸管不能工作于那么高频率。

网友B:
频率低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C:
还考虑?晶闸管在2KHz不玩软开关都要玩死掉

网友D:
确实无法代替,器件的频率特性必须考虑,理想器件是不存在的。

网友B:
不能工作在2khz,那能不能工作在200hz呢?;P

网友C:
不跟版主您扯,注意楼主做的是反激

当然了,反激也有1Hz的

楼主:
弱弱问个:晶闸管处于导通状态的时候不是相当于二极管吗?这个跟它的响应频率关系不是很大吧?
反激电路输出整流的这个二极管主要特点是反向恢复速度比较快,目的是为了减少整流时候反向电流造成的损耗,这个观点对吗?
想用晶闸管替代,主要是想从输出端来控制是否输出,但是不想用太多其他的功率器件。
我刚学开关电源,有很多东西都不懂,希望能多指导,谢谢!

网友E:
大电流工频整流可不可以用?

网友B:
不跟版主您扯,注意楼主做的是反激

当然了,反激也有1Hz的
引用 网友C:

别故意将“反激”弄的那么。。。。大,将工作频率“1Hz”弄的那么小;

谁说反激就一定要工作频率很高?这个楼主并没有限制。

网友C:
嗯,俺1Hz的反激很不正常,你200Hz的是正常的 :lol

网友F:
看到楼上几位电源高手讨论的很high。。。我这样的菜鸟只能仰视着
回一帖,做为mark
后面可以接着旁观高人。。。。
我不敢发言,因为连你们说的反激我都不知道啥意思
是不是指变压器的第九脚是和初级线圈反相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叫反激呢?
惭愧····

网友F:
突然又想,所说的反激,是不是前面是反激式开关电源?
不过,什么样的叫反激,还是不懂:dizzy:

网友A:
13楼14楼:
反激是指开关管导通时,电能转换成磁能储存在变压器内(并没有向负载传输),开关管截止时,变压器内储存的磁能转换成电能向负载传输。

网友F:
回复 网友A:
感谢maychang
学到了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晶闸管不是要同步整流,而是想要一种可控的二极管器件。需要使用二极管的性能的时候只需要一直使控制端打开,不需要的时候就将器件关断,频率一定要高,不然变压器无法做小。我现在不太明白的是
1、输出整流的那个二极管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使用肖特基是不是因为反向恢复时间短?
2、晶闸管处于导通状态的时候是否可以当做是二极管使用?
3、除了晶闸管还有什么器件可以实现可控制的二极管,而其反向恢复时间又比较快的?
麻烦解惑,谢谢!

网友A:
17楼:
恐怕你的想法不能实现。
从首帖看,你的电路是反激电路,这一点PowerAnts在7楼也确认了。
反激电路,从输出整流处去掉二极管是不可以的,功率管非击穿不可。

1、反激开关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要考虑耐压、允许电流、工作频率等等。使用萧特基二极管一方面是因为反向恢复时间短,另一方面是管压降较小。
2、普通晶闸管处于导通状态时可以当做是二极管,但仅限于较低频率(大约1kHz以下)。
3、用MOS管好啦。那就是同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