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一定要配置芯片吗?

楼主(2010-09-08):
fpga一定要配置芯片吗?
另外用jtag调试是什么意思?就是指连接接计算机,让fpga跑起来是吧!可以比喻为多连接一根电源线吗?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初级入门者可以不用加配置ic。
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A:
1 FPGA,有的不需要,因为已经做到芯片里面了。
2 JTAG 是调试用的。一种调试接口。运行的时候不需要。

网友B:
需要外部配置的FPGA也可以用MCU或者CPLD来配置,配置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不一定非得用配置芯片。

网友C:
可以通过JTAG把程序数据下载到FPGA 的RAM中测试程序,但是掉电后数据丢失。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配置芯片的原因。不过该方法可以在研发过程中进行在线调试。

网友D:
只要配置数据可以存放到一个地方,通过什么时序写进去都可以。

网友E(2010-10-16):
一块芯片基本支持几种配置方式,自己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