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输入输出都要上拉吗

楼主(2010-09-08):
网上好像有的资料说输入上拉,有的说输出上拉,我不太懂,都不上拉是没法工作啦,我现在就是

网友A:
它实际就是二极管。不敢上拉~~~

它和一般OC非门的不同在于输入有“三态”对应输出低(输入有电流)或高阻(输入无电流即低电平或断开)

网友B:
你把它的输出当作开关即可,而且一端已经内部接地,
开关本身是不带电的,所以输出负载一定是要和电源串联的,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C:
就是个oc门嘛,可以上拉,或者负载的另一端接电源

网友D:
未必,要看驱动和负载类型,楼主的困惑应该去补习一下晶体管基本工作原理,看来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请问楼下的,怎么插入图片啊:L

网友E:
点击高级回复 添加附件 然后插入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