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EELING 单片机,用什么软件编写/编译程序?

楼主(2010-09-09):
      这可能是个菜的不能再菜的问题了,  最近想学着用FM8P53编写彩灯控制程序
可怎么就搞不清楚FEELING单片机用什么编译软件编写/编译程序.
      只好厚着脸开这么个贴,
      请看到此贴的前辈, 占用你一点点的时间, 回复一下,  用什么软件/哪里有的下载?. 如果软件较小, 也可以直接发我邮箱里,  28133989@QQ.com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义隆的开发设备和开发环境开发,再用支持FEELING器件的编程器烧写

楼主:
可否说的详细一点呢, 今天搞了一天又没搞好,   我手头上是一个 FM8P50X Writer,  义隆的开发设备或其它的设备没有.  想用ELAN WICE 编译程序,       用FM8p5X Writer烧写, 不行.   FM8P5XWriter(2.11)能调入的文件格式是 .ftc 或 .bin   或 .obj .

       难道还要买设备吗,  真的是穷的没钱买呀,  有没有办法不买设备的情况下,    用什么软件编译程序,  用FM8P5X Writer 烧到FM8P53芯片里呢.   请前辈们再指教,  耐心详细的指教, 谢谢! 谢谢!

网友A:
FEELING现在的开发软件是Tool-ICE,其网站上可以下载,你可以用它来编译。早期FEELING为了吸引义隆的客户可以为客户将义隆的码转换为他自己的码,具体你可以和FEELING技术人员联系,这种做法类似于十速单片机为PIC用户转码。

网友B(2013-09-30):
LZ  飞凌学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