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共模电感与差模电感如何选择

楼主(2010-09-09):
请教下,我们在设计电路中,为了要过安规,共模电感与差模电感 电感量如何计算?或者如何选择,谢谢!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下,高手呢????

网友A:
高手不可能时时刻刻在“恭候”你!

网友B: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与安规关系不大吧?

网友C:
这个东西磁芯材料很关键

楼主:
有没有计算公式的?
或者我们在用LC滤波的时候,L值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D:
L和C都是根据你要虑的频率相关的,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呢?

网友E:
我怎么看不懂是说什么?
用电感的地方多的是,什么地方都讲究共模电感,差模电感?没必要吧

网友E:
更多的地方还不能具体共模差模这说呢

网友F:
安规和共模差模没多大关系吧,一般就是磁芯和线的温度要符合。共模差模和EMC有关。

网友G:
差模电感 = L1+L2+2M
共模电压 = L1+L2-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