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选择信号处理芯片

楼主(2010-09-09):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多少个的问题。  指标,成本,等等。。。

楼主:
测量信号频率在500Hz-10KHz之间,成本尽量低些

楼主:
这是用于便携仪器上,小弟刚接触信号处理这块,不了解应选哪种处理芯片,希望各位大虾帮参考下,谢谢!

网友B:
可以用F28系列的,不过已经停产了

楼主:
请问下现在市面上的常用的用于便携仪器的有哪些型号,比较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