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出厂的时候没有MAC地址,如何得到,请指教一下

楼主(2010-09-09):
stm32f107出厂的时候没有MAC地址,如何得到,请指教一下

楼主:
呵呵,主要是查到有些mac是可以自己合法分配的,(我们的设备只是在局域网内应用),这样的话不会和合法的mac地址冲突,但有可能会和自己分配的mac地址冲突,主要是查证这样做是不是合法。

网友A:
哈哈,3楼说的事情好像与楼主位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吧,:Q

楼主:
呵呵,是这个样子的,|<--------- 24 bit --------->|<--------- 24 bit -------->|
  | ccccccug cccccccc cccccccc | xxxxxxxx xxxxxxx xxxxxxxx |
IEEE administered company ID  | Manufacturer selected extension ID

IEEE 802 地址内定义的位有:
* 统一/本地 (U/L)
    第一个字节中的次低序位指示地址是统一管理的还是本地管理的。如果 U/L
位被设置为 0,则由 IEEE(通过指定的唯一公司 ID)管理该地址。如果 U/L 位
被设置为 1,则该地址是本地管理的。网络管理员覆盖了制造商地址,并指定了一
个不同的地址。U/L 位是由图 3-12 中的 u 指定的。
这样的话,我就把网卡地址设置成本地管理,就可以不想iEEE申请了,呵呵,如果这样合法的话,可以省些费用,如果不合法,我就去找公司像IEEE申请。

网友B:
楼主得把问题再整理一下,有点乱了:dizzy:

网友C:
好像是有点乱了

网友D:
去买正规出品的二手网卡,用它的MAC地址放产品上,然后卡存仓库里,这样一样保证世界上只有唯一的MAC地址在通讯。
专用的很小批量的产品可以这么弄,一个MAC地址几块钱比你去申请还是省事多了。

网友E(2010-10-29):
st公司也可以去申请个网段,作为默认MAC地址,这样客户拿来就可以用,ST公司也不费事。不知道微芯的有无这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