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5的最简单测试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09):
#include<htc.h>
#include<pic18.h>
__CONFIG(1,HS);
__CONFIG(2,PWRTDIS & WDTPS1 & WDTDIS ) ;
__CONFIG(4,STVRDIS&LVPDIS) ;
void Init_Port(void)
{

TRISC = 0x00;

PORTC = 0xff;
}
void main(void)
{

Init_Port();

while(1)
{

  LATC = 0X55;
}
}

我的8位LED接在PORTC口,高电平亮,我DEBUGGER就是没反应,实在不知道出来什么问题!在线等待!!!

网友A:
没人回答,帮楼主顶起。

网友B:
TRISC和PORTC是PIC16的表达方式,改成PIC18的试试吧,看看PIC18F45K20的寄存器名称确认一下是不是LATC

网友B:
上面写错了,你看看PIC18F4525头文件的寄存器名称就能找到问题在哪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上午搞了一上午都有问题!下午突然好了~实在不明白!谢谢各位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上午搞了一上午都有问题!下午突然好了~实在不明白!谢谢各位了
引用 楼主:

呵呵,很不像编译器问题。

编译器是机器,不会犯这种带有人类智能行为的错误。

楼主:
呵呵,很不像编译器问题。

编译器是机器,不会犯这种带有人类智能行为的错误。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我脑子那天出了点水~下午晾干了自然好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