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看

楼主(2010-09-09):
(无正文)

楼主:
而且是在接电源端

网友A:
阻容滤波电路原理与特点及RC元件选择

  阻容滤波电路图如下:

  阻容滤波电路优点:
    1.滤波效能较高
    2.能兼降压限流作用

  阻容滤波电路缺点:
    1.带负载能力差
    2.有直流电压损失

  阻容滤波电路适用场合:负载电阻较大,电流较小及要求纹波系数很小的情况
  阻容滤波电路参数选择:
  全波整流
  RC2=[(2.3×106)/rRL]
  R一般取数十至数百WC(mF)

何谓退耦?
所谓退耦,既防止前后电路网络电流大小变化时,在供电电路中所形成的电流冲动对网络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换言之,退耦电路能够有效的消除电路网络之间的寄生耦合。

退耦滤波电容的取值通常为47~200μF,退耦压差越大时,电容的取值应越大。所谓退耦压差指前后电路网络工作电压之差。

如下图为典型的RC退耦电路,R起到降压作用:

大家看到图中,在一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C1旁边又并联了一个容量很小的无极性电容C2
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高频情况下工作的电解电容与小容量电容相比,无论在介质损耗还是寄生电感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由于电解电容的接触电阻和等效电感的影响,当工作频高于谐振频率时,电解电容相当于一个电感线圈,不再起电容作用)。在不少典型电路,如电源退耦电路,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及各种误差控制电路中,均采用了大容量电解电容旁边并联一只小电容的电路结构,这样大容量电解电容肩负着低频交变信号的退耦,滤波,平滑之作用;而小容量电容则以自身固有之优势,消除电路网络中的中,高频寄生耦合。在这些电路中的这一大一小的电容均称之为退耦电容。
还有些电路存在一些设置直流工作点的电阻,为消除其对于交流信号的耦合或反馈作用就需要在其上并联适当的电容来减少对交流信号的阻抗。这些电容均起到退耦作用称之为退耦电容。
在放大倍数较高的电路中,后级的信号电流往往比较大,而电源内阻和电源布线的电阻就不容忽视了,较大的信号电流,会在这些电阻上产生压降,这些压降就会“耦合”到前面的小信号放大级的输入端,从而又被重新放大,如此反复,造成恶性循环,于是整个放大电路就无**常工作,其表现就是产生“自激振荡”。

退耦电路就是要退除掉这种通过电源内阻、或电源布线电阻产生的耦合。使后级的大电流信号不能通过这些电阻重新耦合到前级,以保证放大电路正常工作。

小电流的退耦合电路通常是用阻容滤波电路,该电路中的电阻就称为滤波电阻,他不是什么特殊的电阻,就是普通的电阻,因为是起滤波作用,因此叫做滤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