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模块的接收灵敏度怎么测

楼主(2010-09-09):
请教一个问题。
看到很多厂家2.4G的无线模块,PCB天线的,这个模块在批量测试出厂的时候,怎么测试接收灵敏度呢?我现在知道一般像弹簧天线或者SMA接头天线的模块,其测试方法,是模块在不接天线的条件下,接矢量信号发生器和频谱仪来测试。

网友A:
直接馈入可控强度的信号是比较方便的办法,但PCB天线的无法直接这么测试,需要在电磁暗室内用测场强的方法得出,实验条件很难具备。电磁暗室不是屏蔽房,造价需要数千万。

楼主:
谢谢春阳。
是啊,所以一般PCB天线的模块,是不是就不测试接收灵敏度呢,或者有其他方法能间接得出接收灵敏度的范围值呢。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普通条件下只能间接测试,用在开阔地测通讯距离的方法,然后和已知接收灵敏度的参照系做比较大概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