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comp的作用

楼主(2010-09-09):
上面的电路是DC-DC芯片的电路简图,大佬们comp的作用是什么,R3和R4的计算DATASHEET上给出,但是为什么要这样计算和作用是什么。请详细的讲讲comp。谢谢了!

楼主:
那个大哥给讲讲!

网友A:
comp 应该是compare缩略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ompensation。

网友B:
我就没找到R4。
看不懂这个电路。

网友C:
测试过能改变占空比,调节适合的参数,可以使芯片工作效率提高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不一起 写错了是R3和C3,一般的dc-dc芯片都有COMP设计,请大神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D:
环路补偿,可做硬件微积分调节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讲一下,comp的工作原理吗?详细点谢谢了老大。

网友E(2020-11-06):
DCDC相位补偿作用,提高DCDC系统稳定性

网友F:
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比较器的输入

也能算放大器是为了对系统的小信号函数幅度和相位进行补偿的

比较器是把补偿输出的信号和震荡信号做比较形成控制脉冲的

上TI的官网找个应用手册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