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整流电路适用于高频?

楼主(2010-09-09):
倍压整流电路适用于高频,那具体频率多少才可以适合用倍压整流电路呢?这个频率有个上下线吗

网友A:
倍压整流电路的目的在于获得高压直流,没必要去“适用于高频”。

频率选多少取决于纹波系数和前面的驱动电路。例如,有的高压电源需要倍压整流前有一个变压器升压且隔离,则频率必须根据变压器环节来适当选定。

网友B:
倍压整流电路的目的在于获得高压直流,没必要去“适用于高频”。

网友C:
高频检波中有用到,称为倍压检波,频率的上限由器件的频率特性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