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源的电子开关问题

楼主(2010-09-09):
我现在想用一个使能端来控制电源的通断,本来想用普通的电子开关,结果发现输出的负载能力很差,也就是电子开关芯片的输出阻抗过高;后来想用专用的电源电子开关,但设计成本就增加了,所以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符合我要求的电路?(使能端的电压比电源电压要低)

网友A:
可以和我联系qq:35584633
邮箱:dylan.yu.river@gmail.com

网友B:
用MOS管就可以,电流不大且能够接受较大压降时,用晶体管也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现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D

网友C:
楼主,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一下,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