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以太网RGMII接口电平是多少?

楼主(2010-09-09):
对网络知识很缺乏,请各位指教。以太网RGMII接口电平是多少?2.5V? 3.3V? 还是都可以,自主设定需要的电平?想用的RTL8212F芯片datasheet上有些不解,各位有了解的请指教一下。

楼主:
大侠们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RGMII的接口电平是1.5V或1.8V,要与Phy层适应。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啊,怎么样与phy层适应
RTL8212F的芯片上好像说的是2.5v或3.3v哦

网友A:
看你用什么Phy层的芯片了,2.5V和3.3V是供电电压,你看的地方不对。

楼主:
感谢春阳大侠的热心指导。
供电电压不是RGMII接口电压么?
另外PHY芯片的供电电压用2.5V,与之通过RGMII相连的FPGA bank 是不是也一定要用2.5V供电,不能用3.3V供电?

网友A:
接口供电电压不是简单的等于电平,Phy供电用多少,RGMII的接口供电电压也要选多少。

网友B:
这个只是给RGMII部分供电的电压,一般都会有2个配置pin,来配置是供2.5V还是3.3V。

网友C:
我接触过的RGMII接口都是2.5V的,最终还是要应该根据芯片资料来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