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求助

楼主(2010-09-09):
如图该电路起初是使用高电平点亮激光的,现在程序必须与其他类似产品一致,需要低电平点亮激光。在不改程序和LAYOUT的情况下能否改成低电平驱动?
我试过将Q1改成PNP,驱动不起来。恳请各位帮个忙。

楼主:
我是想通过修改线路,不改元器件位置,能否实现

网友A:
程序必须改,否则仍是高电平输出有效。

改为低电平驱动是有其目的的,并非为了保持产品的一致性才要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