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 解决了!

楼主(2010-09-09):
请各位帮个忙啊^^
  我用JTAGice mkII连接AVR Studio,我用的是ATMEGA32L,硬件连接没问题啊,JTAG用的USB,单片机模块我也上电了,但是为什么在Program里面Device不显示我的单片机型号啊?
  我在建立项目的时候,JTAGice mkII里面的单片机型号都是不可选的(如图1),所以我就在AVR Dragon里面选择了ATMEGA3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的话,也请高手指点为什么不能选择啊,如何才能选啊?
  还有不知道是不是USB驱动装的有问题(即使已经连接上了),或者需要设置一下其他什么东西啊,请高手指点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A:
你必须自己指定自己的单片机信号,它是没有去检测你的单片机型号的。

楼主:
第一次玩,不会啊,我在Device的下拉菜单里面看了啊,没有选择啊,一个型号都没有!!!是不是要设置其他什么东西啊?谢谢啊

楼主:
各位大哥,是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是我的RP问题啊,还是我的问题很可笑啊,所以你们都一笑而过啊?行行好呗!

网友B:
建立项目时选择MCU型号

楼主:
我在Studio开始建GCC项目时就选型号了!不能沉下去,顶起来 呵呵

网友C:
没有玩过,不知道,帮你顶

楼主:
请大家帮个忙啊,怎么那么倒霉啊!!!

网友B:
刚买的有问题,那肯定是人的问题

楼主:
:L我之前用同事的,也有这个问题啊!现在我的买来了,还是有问题啊!:Q

楼主:
真的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D:
偶没用过仿真器,帮你顶下

楼主:
谢谢LS,问题没解决的话,我会把帖子一直顶上:Q

楼主:
各位中秋快乐,顶!!!!!!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啊,我都不知道怎么上传那种直接显示的图片,我上传图片的时候可以设置,我就设了个100,不知道什么意思:D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最后确认是我装的AVR4.14(4.14在JTAG ice MKII要求的版本范围之内)版本的软件问题,装了4.18没问题了,具体那个软件出什么问题了不知道,反正现在好了。
10楼,这也不是我的RP问题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