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用FSMC接SST39VF1601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STM32F103VCT6用复用地址方式接nor flashsst39vf1601,片选用的是io,读id正确,但是写数据再返读就有对有错。写0x3210读出来有的是FFFF 有的是7EFF,有的是3210。设置如下clock的时间怎么调整都差不多。望高手指点一下!
void NOR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D6 for NOR memory Ready/Busy signa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D2 for NOR memory CS signa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5;
  p.FSMC_DataSetupTime = 0x0b;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p.FSMC_CLKDivision = 0x02;
  p.FSMC_DataLatency = 0x05;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2;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NOR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2, ENABLE);
}
/**
  * @brief  Reads NOR memory's Manufacturer and Device Code.
  * @param  NOR_ID: pointer to a NOR_IDTypeDef structure which will hold the
  *         Manufacturer and Device Code.
  * @retval None
  */
void NOR_ReadID(NOR_IDTypeDef* NOR_ID)
{
  NORCS_EN();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EVENADDR),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90);
  NOR_ID->Manufacturer_Code = *(__IO uint16_t *) ADDR_SHIFT(0x0000);
  NOR_ID->Device_Code1 = *(__IO uint16_t *) ADDR_SHIFT(0x0001);
  NOR_ID->Device_Code2 = *(__IO uint16_t *) ADDR_SHIFT(0x000E);
  NOR_ID->Device_Code3 = *(__IO uint16_t *) ADDR_SHIFT(0x000F);
  NORCS_DIS();
}
/**
  * @brief  Erases the specified Nor memory sector 2K.
  * @param  SectorAddr: address of the sector to erase.
  * @retval NOR_Status: The returned value can be: NOR_SUCCESS, NOR_ERROR
  *         or NOR_TIMEOUT
  */
NOR_Status NOR_EraseSector(uint32_t SectorAddr)
{
  NOR_Status status;
  NORCS_EN();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EVENADDR),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80);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EVENADDR), 0x0055);
  NOR_WRITE((Bank1_NOR2_ADDR + SectorAddr), 0x30);
  DelayMs(30);
  status=NOR_GetStatus(SectorErase_Timeout);
  NORCS_DIS();
  return status;
}
/**
  * @brief  Erases the entire chip.
  * @param  None
  * @retval NOR_Status: The returned value can be: NOR_SUCCESS, NOR_ERROR
  *         or NOR_TIMEOUT
  */
NOR_Status NOR_EraseChip(void)
{
  NOR_Status status;
  NORCS_EN();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EVENADDR),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80);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EVENADDR),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10);
  DelayMs(50);
  status=NOR_GetStatus(SectorErase_Timeout);
  NORCS_DIS();
  return status;
}
/**
  * @brief  Writes a half-word to the NOR memory.
  * @param  WriteAddr: NOR memory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param  Data: Data to write.
  * @retval NOR_Status: The returned value can be: NOR_SUCCESS, NOR_ERROR
  *         or NOR_TIMEOUT
  */
NOR_Status NOR_WriteHalfWord(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Data)
{
  NOR_Status status;
  NORCS_EN();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AA);
  NOR_WRITE(ADDR_SHIFT(EVENADDR), 0x0055);
  NOR_WRITE(ADDR_SHIFT(ODDADDR), 0x00A0);
  NOR_WRITE((Bank1_NOR2_ADDR + WriteAddr), Data);
  status=NOR_GetStatus(SectorErase_Timeout);
  NORCS_DIS();
  return status;
}
/**
  * @brief  Writes a half-word buffer to the FSMC NOR memory.
  * @param  pBuffer: pointer to buffer.
  * @param  WriteAddr: NOR memory internal address from which the data will be
  *         written.
  * @param  NumHalfwordToWrite: number of Half words to write.
  * @retval NOR_Status: The returned value can be: NOR_SUCCESS, NOR_ERROR
  *         or NOR_TIMEOUT
  */
NOR_Status NOR_WriteBuffer(uint16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32_t NumHalfwordToWrite)
{
  NOR_Status status = NOR_ONGOING;
  do
  {
    /*!< Transfer data to the memory */
    status = NOR_WriteHalfWord(WriteAddr, *pBuffer++);
    WriteAddr = WriteAddr + 2;
    NumHalfwordToWrite--;
  }
  while((status == NOR_SUCCESS) && (NumHalfwordToWrite != 0));
  return (status);
}

下面在主程序中
NOR_Init();
  /* Read NOR memory ID */
  NOR_ReadID(&NOR_ID);
  NOR_ReturnToReadMode();
  /* Erase the NOR memory Sector to write on */
  NOR_EraseSector(WRITE_READ_ADDR);
  for(Count=0;Count<0x400;Count++)
   {
    TxBuffer[Count]=0x3210;
    }
  /* Write data to FSMC NOR memory */
  NOR_WriteBuffer(TxBuffer, WRITE_READ_ADDR, BUFFER_SIZE);
  /* Read data from FSMC NOR memory */
  NOR_ReadBuffer(RxBuffer, WRITE_READ_ADDR, BUFFER_SIZE);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检查时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