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这个原理图是怎么分析的

楼主:
这是一个视频放大部分的电路,视频输入经运放输出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了字符叠加,另一部分进1881进行行场分离了,但是我不知道运放这部分是怎么分析的,会的大侠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2010-09-09):
视频信号被放大两倍,叠加在2V的直流信号上

楼主:
那个R5,R7,R9,R8,R13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3# pineapple2009 R7,R9是反馈网络             R8,R13分压到1V

楼主:
3# pineapple2009 R7,R9是反馈网络             R8,R13分压到1V
引用 网友A:

哦,是不是标准的视频信号就是1V,然后这里就是为了把视频信号固定为1V呢?

网友A:
视频信号怎么会是直流呢!1V只是提供一个偏置,因为你运放这是用的单电源供电,你那视频信号应该是峰值在-1V到+1V之间的信号

网友:
想问一下,那个二极管也是用来提供基准电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