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二极管的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9-09):
是不是这个东西哟

楼主:
太谢谢了。。 这中二极管跟常见的整流管有什么大的区别?

网友B:
具体参数应分析周边电路来定

网友C:
老tyw说得对,应该根据电路来定该二极管的参数要求。
绝大多数二极管可以找到代换型号。
即使买不到同一型号或直接代换型号,只要参数满足要求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