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实际应用的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0-09-09):
在一个实际电路中,我应用了线绕电阻,用手去摸是会发烫,但是瓦数已经留了200%以上的裕量,长时间运行后线绕电阻发黑,但是没有坏。这种情况下,线绕电阻发黑是正常情况么。请指教!

网友A:
1、买到假货。
2、这个200%的余量是怎么算出来的,长时间工作在相同功率下吗?有没有变化的因素。

楼主:
首先,谢谢回帖!这个200%指的是,需要1瓦,但设计为2瓦。其实,这个电阻使用在放电电路中的,就是和大电容并联放电。

楼主:
还有就是,卖线绕电阻的说这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我自己感觉不应该是正常情况,以前没实际使用过,不能确认。

网友B:
用了多长时间发黑?
如果是几十天以上,有可能是环境太脏,粉尘或油烟集聚在高温的电阻表面。
你的2W电阻表面积如果和其它2W电阻接近,大概可以判断不是电阻问题。

网友C:
200%的余量不算大,发热和散热有关,如果散热不好,即使很小的功率,温度也会很高。

网友D:
实际功率自己拿万用表测电压算都可以了(脉冲工作除外),电阻功率肯定要留有余量,顶着用,发热,肯定不对。

网友E:
按200%余量计算不对,如果是100W的电阻,你用到50W会这么样?大功率烙铁哦

网友F:
这属于正常情况,发热和散热有关,如果散热不好,即使很小的功率,温度也会很高。

网友G:
余量明显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