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CAN信号波形

楼主(2010-09-09):
检测CANL,没有理想的方波

放大  波形

CAN原理图

网友A:
详细描述你的问题,图要上传到本站。

楼主:
图片已重新链接

网友A:
没有理想方波是正常的,线路的带宽有限,阻抗不匹配时波形更差,串入的电阻和并入的电容也会有影响,线路本身也存在分布电容……

楼主:
对应我的电路图上,我应该如何调整阻值和容值呢?

网友A:
电容可以去掉,意义不大,只要通讯可靠就行。现场电磁环境不佳时,可以采用适当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