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几个项目发现 STM32 很容易烧成电源短路!!

楼主(2010-09-09):
做了几个项目发现 STM32 很容易烧成电源短路!!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在调试 STM32F103ZET6 结果才焊好的板用了几天! 今天 STM32 又烧成电源短路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

网友A:
哈哈,你把220V加到单片机上,不烧才怪,:lol

网友B:
LZ是把220V加到单片机上?!:o

网友C:
正常使用下觉得STM32挺皮实。论坛上也很少听说STM32 容易烧成电源短路,LZ还是自己多找找原因

网友D:
楼主肯定是违规使用了:lol

网友E:
我也遇到了一次,原因还没找出来

网友F:
STM32还好吧,应该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是操作有误吧

网友G:
我用的也出现 可能是IO 电流太大所致

网友H: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小心电烙铁把一坨融熔的焊锡滴到电路板上:(

用坏肯定是没有按照规定的误打误撞,不过我估计楼主的疑问和我一样:为啥把芯片烧坏之后的表现出来的是电源端的短路呢?而不是那个被大电流或高电压击打的IO口坏了(当然整个芯片泡汤也算正常)。

网友I:
同样郁闷过!!!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小心电烙铁把一坨融熔的焊锡滴到电路板上:(

用坏肯定是没有按照规定的误打误撞,不过我估计楼主的疑问和我一样:为啥把芯片烧坏之后的表现出来的是电源端的短路呢?而不是那个被大电流或 ...
引用 网友H:

芯片内部也像PCB一样是多层的结构,一般的集成电路至少有十几层,多的能够达到几十层;但是层与层之间的距离比PCB上的层间距要小得多,芯片的线径越小,层间距也越小;当大电压从I/O口引入时,进入的大电流不但可以把这个I/O口相连的电路打坏,这个大电压还很有可能击穿层间的绝缘,造成层间短路;如果层与层之间的绝缘被破坏了,芯片的电源和地线短路也就不奇怪了。

上述分析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我们解剖客户送来的坏芯片所看到的情形。

网友J:
的确,大电压会击穿层间绝缘,造成短路的

网友K:
呵,呵,我们公司的一个供应商用做的STM32 做的电机驱动器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L:
呵呵隔离隔离,不要让I/O的负载超出文档的范围,增加驱动芯片和隔离吧

网友M: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而且还不止烧坏一片。所以现在用STM32我都有点怕怕的。

网友A: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而且还不止烧坏一片。所以现在用STM32我都有点怕怕的。
引用 网友M:

呵呵,如果无条件地说,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而且不只一次,:$

摔跤不怕,就怕每次在一个地方摔跤。

网友N:
我也坏过片,呵呵

网友H:
芯片内部也像PCB一样是多层的结构,一般的集成电路至少有十几层,多的能够达到几十层;但是层与层之间的距离比PCB上的层间距要小得多,芯片的线径越小,层间距也越小;当大电压从I/O口引入时,进入的大电流不但可 ...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厚道,明明知道,还要隐瞒。说人家违规使用。

网友N:
这种问题任何IC都有的。
我所知的另一家知名大厂的8位机,就因生产不注意,而导致不良品较多。现象同样是电源对地短路。
这个大厂的8位机同样是以品质著称的,呵呵。

香版已经是太厚道了,以至有些“另类”了。也足见ST对自己产品是很自信的。
君知否某代理,当年对LXXxxx系列芯片的bug,强词夺理,打死不认呢。当时记得该芯片普遍不良到2~4%的地步,而且肯定不是生产上的问题导致的。呵呵。

网友O:
是不是5V和3V系统混合啊?有些信号线的上拉到5V上面,上拉电阻阻值太小,IO口的输入电流太大,IO上加的电压大于3.3V也会造成烧毁。

网友:
的确有这个情况,弄得我到现在用着stm32的设备还挺担心,不过也不是很严重,有一种用了一年多还没有出现过损坏的。就是保护工作得做足。

网友P:
应该还好吧,虽然我也曾经坏过片,可都是有原因的

网友N:
我的STM32坏片原因俺都清楚,因为偶尔手会抖,呵呵

网友:
我的STM32坏片原因俺都清楚,因为偶尔手会抖,呵呵
引用 网友N:

    被电击的哈。。。

网友O:
我全线产品用ATMEGA系列,焊样板重来都没有戴静电保护环,也没有发生过啊,调试的时候,不断电,直接更换电阻,电容也没有烧AT的芯片。

网友Q:
楼主还要学习一下如何少烧芯片:lol

网友R:
楼主的调试水平还有待提高:lol

网友H:
谢谢香版的解释!

搞坏芯片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当然是负全责了,呵呵。上次搞坏的板子,当时不知道哪个芯片短路了,结果一个个拆下来,因为板子很小,PCB布线很密很细,割线都不敢,整了一个晚上...........以后知道了,万一STM32的电路半路上出现电源短路,第一嫌疑人必定是它;P

网友S:
烧片子的事是很有可能的,但抑闷的是俺还烧过LED8段数显:L
不知大家是否有过

网友N:
LED 8段数显质量不好的,多碰碰就坏了,呵呵
而且内部的LED对过流、反压过高很敏感的。

网友T:
曾经有一次负责产品量产,用某家(很出名)的单片机,连续8片全是电源和地短路,检查到最后全是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
我不是说 STM32 怎么样!!你看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遇到!! 不会是我一个人的电路出现了问题吧!!因为之前我们用的  NXP 的 ARM7 他们的 IC 我们都在量产! 我们用的外围的 电路也一样!!IO 电压是按照ST的在用!!他们的IC 就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啊! 我会这么去比较啊!! 现在我手上的都是 STM32 的坏片,都是电源短路!! 只是希望 ST 的厂家吧这些问题反映上去,上 ST 的人知道!! 我现在做了几个项目真的有点怕了!! 前面 做 GPS 的 发现干扰,我都不想换 STM32 了! 还是 用 NXP 的 ARM7 !!

这些总不是我们 用 IC 自己的事情吧??

楼主:
我也只能和别的 IC 比较啊!! 同样的项目!! 这个 IC 出的问题!! 恰恰有都是 MCU 电源短路???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了??

香水城  你说我怎么解决???

现在我们公司的几个项目都在改 STM32 ! !  我们应该怎么办了??

网友A:
我也只能和别的 IC 比较啊!! 同样的项目!! 这个 IC 出的问题!! 恰恰有都是 MCU 电源短路??? 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了??

香水城  你说我怎么解决???

现在我们公司的几个项目都在改 STM32 ! !  我们应该怎么办了?? ...
引用 楼主:

我强烈建议你把坏的芯片通过购买渠道,送回ST做检测分析,直观地看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这样也能够帮助找到避免再烧芯片的方法。

关于与其它MCU比较,这没有什么不妥,但如果比较能够更全面一些(尤其是在制造工艺方面),会更能够反映问题的根源。正如我在11楼分析的那样,STM32使用的是0.18μm的工艺,集成度较高,因此相对其它使用较低集成度的产品而言,对过载的承受能力比较差,但是在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U:
貌似用avr从未有此现象.甚至引脚直接短路到地了.或者电源接反了,芯片一下就发烫,但是没坏.

网友V:
我曾经也出现过用示波器测量管脚不小心用探针把两个管脚碰到一起就挂掉了,后来怕怕,就小心羽羽了不敢再范同样的错了。觉得这芯大脆。其它MCU基本上没遇过这样,建义STM32 IO内部应串些几十欧的小电阻

网友W:
我们也出现过,就是把24V直接加到CAN上,然后就坏了,一块是整个坏了,还有一块是坏了CAN部分。

网友N:
今天又手抖了,15V接到IO。
屏幕没显示了。不过mcu还在“滴滴”的跑,呵呵。
有时间分析下mcu有没有坏。

网友X:
都干过这事啊,我还认为就我手臭呢,呵呵。

网友Y:
也做过一些项目,ST的芯片还行

网友Z:
STM32我用的挺好的,用它的IO口控制步进电机,不用光耦,只是加了一路缓冲,非常稳定,从来没碰到过IO口烧坏或者短路或者死机的情况,用C8051F340不加光耦USB就会死掉
有次不小心把5V直接接到STM32的IO口上,发现我的3.3V电源指示灯亮度变了一下,但没坏,怕怕
说是STM32的问题的这些主儿,先检查一下自己的问题吧,不要一出问题就怨这怨那的
估计那些想用但一直没用STM32的,看了这帖子心里肯定对STM32的质量打了个问号,ST的竞争对手在偷笑了:lol
大胆的去用吧,它会给你带来惊喜的:victory:

网友AA(2012-01-19):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我将标准jtag接口简化成8针IDC插座,插jtag的时候,眼花只插了一排,发现后,再插好,就把芯片烧了,烧毁现象就是电源短路。
   采取的措施,I/O端口都加限流电阻。

网友J:
LZ操作有误

网友AB:
这个估计是楼主自身原因造成的,STM32没这么容易烧

网友F:
这个得LZ自己找找原因,STM32没这么容易烧的

网友Y:
我也坏过,不过是人为照成的

网友AC:
STM32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R:
这个肯定是主观原因造成的,STM32没这么容易烧

网友AD:
用STM32也比较多,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P:
这个应该不是STM32芯片的问题

网友Q:
有过这样的情况,可以有措施避免的

网友AE:
考虑系统设计是否涉及到无线通信方面的东西,有是容易烧,特别是下程序的时候。

网友AF:
我遇到过
由于电源插头设计不合理,把电源的24v当3.3v用了,烧两片了

网友AG:
我们做实验的坏了N多个
不过大部分都是接高电压、大电流弄坏的!

网友AH:
坏了很多个,使用问题

网友AI:
这种问题任何IC都有的。
我所知的另一家知名大厂的8位机,就因生产不注意,而导致不良品较多。现象同样是电源对地短路。
这个大厂的8位机同样是以品质著称的,呵呵。

香版已经是太厚道了,以至有些“另类”了。也足 ...
引用 网友N:

NXP出过这样的失误啊。ST还有勘误手册哦。

最近NAND FLASH 10pcs 4pcs速度为4M,6Pcs速度是25M。。。啥原因?
芯片确保是原装的

网友AJ:
STM32有些MCU部分IO兼容TTL的

网友AK:
IO端电压超压/电流过载,甚至静电积聚(接地不良)都会导致烧片,一般都要有外围限压限流电路和短路保护隔离,再接入片子的IO端,而且经常满负载的片子,散热也很重要,要外加散热风扇(有点类似PC的CPU);应用到工控方面时,还要考虑弱电/强电的分离控制,强电最好还是用合理性价比的PLC来接入,STM片子负担弱电的信号处理,两者配合的话,可以有效减少片子的故障率和折损率。

网友AL(2012-04-05):
我也在寻求答案,郁闷的是刚完成时挺好用的,有时仅仅是装上一个机壳,片子就烧毁了,有的还不知道进行了什么操作,怀疑还静电有关?

网友AB:
lZ需要找找自身的原因,STM32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AM(2012-07-27):
我也遇到过,烧了好多。 IO口接ULN2003输入端,ULN2003的COM端接12V,这样去驱动电机。你们说这样会烧掉IC吗,我发现烧毁的IC,都是IC的电源与低短路。

网友AN: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遇到几次,不过我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只是不知道我的方式是不是适合大伙。:lol

STM32F103最大工作电流为150mA(不损坏器件的最大电流),使用过程中遇到上电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芯片烧坏现象。因此建议给VDD供电时串个过流保护二极管。
VBAT引脚切勿悬空处理,如不使用VBAT,该引脚可以连接VDD。该引脚若悬空处置,使用时上电瞬间可能因为VBAT悬空,导致STM32F103内部供电开关损坏而无法继续使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359492-1-1.html

网友AO:
俺也遇到過,加隔離電路可以解決。

网友AM:
不知道你采用什么样的隔离的呢!谢谢!

网友AP:
你使用有问题,我以前试过,STM32  5V供电都能跑!

网友AM:
64楼:
不知道你过流保护二极管型号是多少呢,是IC的所有VDD还是,单独每个VDD

网友AQ:
我曾经也出现过用示波器测量管脚不小心用探针把两个管脚碰到一起就挂掉了,后来怕怕,就小心羽羽了不敢再范同样的错了。觉得这芯大脆。其它MCU基本上没遇过这样,建义STM32 IO内部应串些几十欧的小电阻 ...
引用 网友V:

可不要这样做,这样做谁都不也用ST的芯片了.
低电平不够低,高电平不够高的.

避免将都是PP模式的I/O并在一起,----------指输出,非指输入
----思想是:避免将上开关管与下开关管的不同I/O接在一起(说得不清楚的话就是:接在一起的I/O,只能出现都是下管,或都只是上管)

网友AR:
看过一个日本的用STM32做了一个MP4,太强悍,,了

网友AS(2012-12-08):
看来不只我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T:
不同的电压混合使用时,接地不可靠容易击穿。

网友AU:
引用 网友S:
烧片子的事是很有可能的,但抑闷的是俺还烧过LED8段数显
不知大家是否有过 ...

你可能用的是开关电源;

网友AU:
功耗很高的芯片通常耐过流性能强些;
有些IO端口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串一只小电阻,如100欧姆的;能OC控制的就不要用推拉;
如果电磁条件复杂,输入端可以加74xxx缓冲一下驱动;
有此情况下输出控制信号端反射回来的杂波非常强;不能以为信号通路是单向控制,信号就一定是单向流通;
所有的端口不允许出现悬浮态;

网友AV:
我也遇到了几次stm32f103的故障都是烧成电源对地,但原因也很清楚,就是有高压过来了,比如24V,12V。感觉stm32的耐过压能力不如老的51,我曾经给at89C51加了12V,上电后发现没工作,楞了一会儿,手摸单片机被烫了一下才意识到错误,等芯片凉了后再给5V——正常工作!跟生产工艺有关。

网友AW:
加隔离处理应该会好点些

网友AX:
建议STM32 IO内部应串些几十欧的小电阻……

网友AY:
应该是硬件电路问题吧。。

网友AZ:
路过学习经验。
其实大多数的错误都是由本人失误造成的,片子本身坏的几率相当小。

网友BA(2013-02-04):
设备工作几个月以后,

目前发现有1%的损坏为IO口损坏,

有的是短路了,

有的没短路,但是阻值比别的正常IO口阻值低,

但是作为输入的时候,

这个口就输出低电平!!

算了,

不费那个力气了,

换PIC24或者LPC2000算了

网友BB(2013-04-13):
STM32 确实太容易坏了,不管官方怎么解释,事实摆在眼前,但是大家都还在用,为什么啊,因为便宜啊! 在国内,便宜是王道啊~~

网友BC:
呵呵   今天仔细看看帖子  还是很不错的   长见识了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C:
顶一个  技术帖子还是很不错的  呵呵

网友BD(2013-11-12):
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板子做完老化试验之后单片机的3.3V和地就短路了,正在找问题。

网友BE:
应该是电源设计不过关....

网友BF(2014-02-16):
我也碰上了这事,电路试了很就都没有问题,今天突然一运行就直接短路,另一个3.3V芯片也短路了,貌似另一个芯片的故障还影响到它了,有点不可思议,有些怕了stm32

网友BG(2014-05-30):
我是来反映情况的,看到大家都碰到一样的问题,真的没法解决了?
   有个产品用STM32F103C8T6,是裸板(没有外壳的产品)给工厂用,现在经常返修,都是STM32烧成电源短路,有的板都换了几次IC了,板上还有其它IC,为何只是STM32烧坏? 一直找不出原因,自己试也试不出来,问客户也都正常使用,现在只要坏就给他们换,换了过不久估计又坏,心在滴血呀,然后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都碰到一样的问题,我曾经碰到IO口不小心碰到高电压立即烧坏的情况,是不是STM32抗静电不行还是怎么样? 我们其它产品用又是很好的,但是有外壳保护的产品。

网友BH:
Vbat脚这个原因比较有启发。用过不少模块类的东西,有的要求不用接地,有的要求不用就接电源。这些模块都是arm芯片做的。

网友BI(2014-07-07):
我也是,烧写程序前测量电源脚是好的,写完程序后没试几下,就发现板子坏了,一量就是3.3v跟地线短路了,我怀疑是不是芯片质量不行!

网友BI(2014-12-09):
我也多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有时刚烧好了程序,一通电,就短路了,有时电路板上用换个电阻元器件,STM32都可能短路,不知啥原因?

网友BJ(2015-08-05):
引用 网友AM:
我也遇到过,烧了好多。 IO口接ULN2003输入端,ULN2003的COM端接12V,这样去驱动电机。你们说这样会烧掉IC ...

理论上这样不应该会烧吧,ULN2003也相当于隔离了,如果是电机,这样会不会是地没有处理好,地被抬高了。

网友BK:
这问题也遇到过多次。

网友BL(2016-09-10):
今天又烧了!

网友BM:
这种事遇到过,但ST32的常有,其他的不常有。

网友N:
输出被短路的时间过长,也会烧

网友BN(2018-02-28):
还是做好准备学习其他的MCU吧,,,STM32整起确实恼火哦。。。

网友BO:
哈哈,做pcb时候注意啊,不要距离太短

网友BP(2018-05-16):
引用 网友BG:
我是来反映情况的,看到大家都碰到一样的问题,真的没法解决了?
   有个产品用STM32F103C8T6,是裸板(没 ...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BQ:
引用 网友BM:
这种事遇到过,但ST32的常有,其他的不常有。

这样就能让你多买STM呀!可以多赚你点儿钱。

网友BM:
引用 网友BQ:
这样就能让你多买STM呀!可以多赚你点儿钱。

现在的片子好多了,做的越来越成熟了.

网友BQ:
引用 网友BM:
现在的片子好多了,做的越来越成熟了.

反正我最近用的F429已经被烧了七八片了,才几十片的用量就烧成这鬼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