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0.1A的线性电源如何设计啊?急啊!请大侠们帮忙

楼主(2010-09-09):
现在小弟要做一个DC-DC的变换器,用5V或电池(3V锂电池)供电,得到输出为400V,0.1A的直流电,应该用什么设计方案啊?
小弟我想用一个晶振产生20K的正弦波,然后用变压器升压,然后再进行整流,滤波和稳压,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请大侠指点。
如果可行的话,变压器应该选什么类型的?

承蒙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可不是线性电源啊,是典型的开关电源。

用隔离型升压开关电源即可实现,变压器变比不同而已,可用常见的TL494、SG3524等传统芯片做,闪光灯的升压电路也可以参考。

网友B:
3V供电,效率不可能高。你的输出已经是直流40W,3V电池能否承受60W亦即20A以上的输出功率?

“我想用一个晶振产生20K的正弦波……”
没有必要。开关电源对工作频率的稳定性要求不高。

“变压器应该选什么类型的?”
变压器是整体电路的一部分,需要与电路的其它部分一并考虑。

先说3V电池能否承受20A吧。这一关过不去,什么都不必说。

网友C:
这么高的电压比可不能做一级,建议你做一级升压,然后再输出加倍压。

网友D:
黑白电视机从12V的主电压,升到10KV的阳级电压,要几级?:lol

网友A:
升压用一级就够了,但maychang说的对,要先解决功率问题,但估计楼主给出的功率参数有误,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网友E:
呵呵,很明显,LZ随口说了个很小的电流“0.1A”,以为已经很小了,
却没想过功率;P

楼主:
多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是想做一个线性电源,做为超声波的发射传感器供电,上面400V,0.1A的指标没有错,只是我刚开始接触这块,有些东西还没搞明白。
不用开关电源就是怕开关电源产生的谐波噪声。另外,如果不用电池供电的话,那还有什么比较干净的电源设备供电吗?(当然,不能用220V的交流电)。

网友F:
哈哈..要是说40V还差不多.
0.1A.400V..已经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