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0-09-09):
请教下高手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买到直流稳亚电源的散件?
要求是电压可调,电流要求不大,稳定性高点,输出电压在0~20V就可以了,主要是用在学生实训中。

网友A:
用LM317即可,自己再去买些电阻电容,变压器最好定制,因为从零起调需要负电源,一般的双绕组或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可提供的负压太高,反而比较麻烦。
如果想让学生们学习开关电源,可以找本坛的powerants联系,他推出了开关电源学习板。

网友B:
直流稳压电源可以用分立元件做,也可以用IC做,我建议学生的话尽量用分立元件做,那样学的东西多一点.

网友C:
用LDO做调压输出比较简单,对学生来说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