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蓄电池电压检测的思路!

楼主(2010-09-09):
各位好,现在有个不懂的地方想问问大家,看能不能讨论下。
我这有个系统,是靠蓄电池12V供电的,想做一个低压检测的电路,当电压低过一定程度后就向MCU报警。没有思路啊!所以想求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这个还不简单,电阻分压用Ad采集,设个回差就行了
没有AD就用迟滞比较器

楼主:
还要用AD?AD貌似也是用蓄电池供电吧?低电压AD还能工作的标准也会变!不知道是不是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AD基准是要靠基准源,除非电压降到基准源电源临界以下。

网友B:
用比较器最方便,因精度要求不高,用稳压管做电压基准就可以了。

网友C: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