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接收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0-09-09):
(无正文)

网友A:
我感觉这说法就是一个忽悠.
这只是个信号传递和转换的过程. 采用高低电平和灵敏度没有直接关系.
有可能的关系就是, 内部电路是否更方便处理, 外部芯片检测这个信号是否容易一些.
介于低电平中断比高电平中断, 对于单片机来说, 适用的单片机类型可能更广泛一些.
因为象传统的 51 就只有低电平中断. 也许这话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吧

楼主:
还在期待其他的解答,LS的说法有一定道理,看看其他人还有没有高见。

网友B:
2楼说的对!没有人规定要反向啊,而且也可以自己写编码方式呀。

网友C:
呵呵,第一次听说这样也能提高灵敏度。

网友D:
断章取义的结果。
  发射管接高电平时发光输出,接收管为N型管,上拉电阻输出,所以输出反相。另外如果是被脉冲如38KHz调制的红外信号输出整形后包络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信号比较弱时),所以会有此说法。

网友E(2010-12-11):
这应该是常识问题,可能与最早晶体管发展有关,以前晶体管材料分为硅和锗,硅做NPN管,锗做PNP管(锗材料成本也高一些),硅管导通后的压降很小(0。2V),而锗管导通压降达到0。7以上,所以一般电路都以GND为参考,集成NPN管多一些。 像一些TTL电路阀值电压也是是0。8V